玻璃钢制作时应选用什么样的原材料

楼主(2011-02-03):
   玻璃钢制作时所用的原材料树脂品种,主要有∶不饱和聚酯树脂(UP)、环氧树脂、酚醛树脂、热固性树脂(呋喃类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聚丁二烯树脂、有机硅树脂等)、聚氨酯树脂,以及其他热塑性树脂类,例如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苯乙烯-丙烯腈树脂(SAN或AS树脂)、ABS树脂、聚酰胺、聚碳酸酯、聚甲醛、聚酰亚胺、改性聚酰亚胺、聚砜、聚砜醚、聚芳醚酮、聚苯硫醚、芳香族聚酯等热塑性树脂。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不饱和聚酯树脂,其原因是由于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原材料来源较为广泛,价格较为便宜,并且成型工艺简单,成型温度较低,生产成本低等。
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品种牌号很多,其分类情况也各不相同。
若按产品性能来分类,可分为如下的类别:
  △通用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种树脂是应用得最多的树脂品种,如191、196树脂等。
  △柔韧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种树脂制成玻璃钢制品后,其制品具有较好的柔韧性。其牌号为TM182、304、T541等。
  △弹性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种树脂具有较高的弯曲强度,更坚韧而无脆性,适宜制作家具高档涂料,以及机器外壳等。
  △耐化学药品型的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能,由于腐蚀介质种类很多,因此针对不同的介质可以使用不同的耐腐蚀树脂。其牌号有197、3301、323、MFE-2等。
  △阻燃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可分为合成型和添加型两种,均可达到阻燃的效果。其牌号为:7901、S-906、TM302、317等。
  △耐热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可以制成在较高温度下使用的玻璃钢制品,其热变形温度至少不低于110℃。其牌号为∶TM197、TM199、S685等。
  △光稳定型和耐气候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具有较好的耐大气的老化性能,暴露在日光条件下可以长期使用,仍保存一定的使用性能。其牌号为:TM195、S692、F45、515等。
  △空气干燥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具有空干性,即暴露在空气中进行固化,其表面不会发粘,以便改善其工艺性能及产品的使用性能,但其固化条件仍与通用型不饱和树脂的相同,在低温或室温下进行固化。其牌号为:SGA20、桐酸型不饱和聚酯树脂等。
  △铸塑型不饱和聚酯树脂:这类树脂是一类低收缩、低放热的树脂,其主要的特性是铸塑时不会产生裂纹及破裂,可避免产生应力集中现象,并且颜色浅,透明性好。其牌号为:SB39、S793等。
  △胶衣不饱和聚酯树脂(通常称为胶衣树脂)∶这类树脂在手工制作玻璃钢制品时十分重要。它不但可以起到玻璃钢表面的保护层作用,而且可以起到表面的装饰效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玻璃钢制品的使用环境及要求各不相同,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不同品种的胶衣树脂。目前的牌号为∶TM-33、TM-35、S-739、胶衣33等

SMC/BMC
专用不饱和聚酯树脂(简称SMC/BMC专用树脂):这类树脂的主要特点是粘度低、增稠快、活性高,能快速固化,耐水性和耐热性能好,稳定性好等。目前的牌号为:22、S-816、S-817等

网友:
普及贴,留个记号

网友A(2011-08-14):
不知道LZ此贴的来源何处?发到模型论坛来是什么意义?
工业生产玻璃钢确实有多种类型,可以根据人们的需求采用。但是对于模型来说采用最多的还是用环氧树脂来做玻璃钢,环氧树脂是一种饱和型树脂。由于模型需要较高的强度,用不饱和树脂做的东西都有点滥竽充数的感觉。更高要求的模型玻璃钢还需要做成碳纤材质甚至凯夫拉材质的,但是树脂肯定也是环氧树脂不可能采用不饱和树脂的,只是骨架的材质进一步提高而已。
LZ到论坛搞知识普及自然是造福广大模友的举动,可是断章取义就不好了,会有误导同道之人的嫌疑。到模型论坛介绍玻璃钢的知识居然连模型使用最多的类型都只字不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此贴的来源何处?发到模型论坛来是什么意义?
工业生产玻璃钢确实有多种类型,可以根据人们的需求采用。但是对于模型来说采用最多的还是用环氧树脂来做玻璃钢,环氧树脂是一种饱和型树脂。由于模型需要较高 ...
复制粘贴来的吧,LZ

网友(2020-11-07):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此贴的来源何处?发到模型论坛来是什么意义?
工业生产玻璃钢确实有多种类型,可以根据人们的需求 ...

这个才是我要学的,谢谢。

网友(2021-04-02):
不饱和聚氨酯好 有弹性

网友(2022-05-08):
为什么我买的有很强的腐蚀性,塑料袋都能腐蚀破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