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D右自旋(数码舵机)

楼主(2011-02-03):
我的固朗450D直升机在悬停时机头会慢慢的向右转,半分钟大概要转90度,感度怎么调也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很好了!还调什么?

网友B:
换陀螺吧!!

网友C:
是得,调得很好了

网友D:
 這叫溫漂
買飛越的GY650 陀螺儀試試

网友E:
呵呵,顺其自然练自旋。

网友F:
你把你的尾旋翼组机械部分仔细观察研究下, 看能不能把虚位修得更小点,震动再小点, 先不要怀疑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