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衡仪的定位

楼主(2011-02-03):
我的450C,每次在定位模式时总是失败。绿灯在闪。是CCD有问题么,应该怎么判断好坏。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光线要充足,并且地面对比度要强,比如光滑的水泥地板基本上无法定位!最好是地面颜色差异大,像草地

网友A:
  如果直昇機沒飛離地面, 很多時候綠燈還是閃的,

在半米高就不閃了,

你可拔了馬達線(為了安全), 然後手拿著它, 一路由地面慢慢提起來看看那燈的轉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昇機沒飛離地面, 很多時候綠燈還是閃的,

在半米高就不閃了,

你可拔了馬達線(為了安全), 然後手拿著它, 一路由地面慢慢提起來看看那燈的轉變,

这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