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2011-02-04):
我的天行者配置 飞速达2835  KV1038  9060APC桨  好赢40A奔腾电调 用3S 2200锂电 电机能正常运转(因为全配置重,所以3S不给力) 改用4S 2200锂电 推油门电机反而一钝一钝 打抖 ,小油门不明显,一推大油门就明显。两组4S电池都一样,3S 及4S电池都是同一卖家的锂电,不至于是电池的问题吧?是不是电调没有设置好,在电调设置选项里没有关于供电电压选择的设置,只有低压保护的设置以及锂电氢电的选择,请老鸟指教

网友:
进脚问题

楼主:
进角 低 中 高 都选择了,故障还是一样。3S电池使用就正常,4S电池始终推大油门发钝。

网友(2011-06-07):
春 节回来上你的独眼魔啊

网友:
电调设置

网友:
换掉飞速达电机,这个电机拉力小费电大。另外看看是否电调电流够不够大,换50A或更大的电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