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2-04):
请教一下一块2000MAH/7.4v/20C左右的
电池
同时能带动几个标准
舵机
同时工作,最好是MG995的
为我的机器人选电池 用了很多镍氢还有铁锂电池了 都感觉没啥用带不动,就是没用过航模电池,在下求教了谢谢,这是我的机器人 实在无电池可用

网友A:
呵呵 坐个沙发 航模7.4v的可以 看看你的舵机控制板上对舵机的供电足不足,排除电池外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8A开关电源没有一点问题, 我用ACE 1600MAH/6V电池 还是两节并起来用的 ,居然只能带动8个舵机 还是勉强带动。是不是ACE 镍氢电池标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