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求这个特技机的动力配制

楼主(2011-02-04):
轻木固定翼
套材
SU-31
参 数:
翼展: 944mm (37.2in)
机长:750mm (29.5in)
翼面积: 14.8d㎡
飞行重量:700g
重心:32%
标准配置:
优质轻木切割套件
2.5mm钢丝起落架
泡沫机轮
座舱罩,机头罩(8mmpvc吸塑)
拉杆等小配件
电子设备:另配
接收机: ≥ 4 通道
想配一个充裕的
动力 望老鸟指教

网友A:
飞3D?先不谈舵面是否够用,
技术到了这个级别,真不知道你是新手还是老手了。你的问题难以回答。

网友B:
不差钱:双天2834-9 980KV 40A电调 3S1500MA,1147慢桨
差点钱:朗宇2216 880KV,3S1500MA,1147慢桨
就差钱:XXD 2217 950KV,3S1500MA,1147慢桨
不过不太看好这机飞3D,想3D还是先从EPP开始吧,便宜又好修。

网友C:
新手飞这个3D——要准备簸箕、笤帚和马甲袋。
这种轻木飞机摔下来,两个手是拿不回来的。要用笤帚扫拢以后用簸箕倒到马甲袋里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