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这两种车铣组合床!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1-02-04):
对车铣不是太了解想自己研究下!家里空间有限,很少看到介绍这种组合床的,高人给点建议,这种用来学习下,做点小件如何?无奈家里空间太小了,本来想一样买一台,实在没地方放哦!

1号机器这个6K

1号机器这个6K

2号机器这个8K了

2号机器这个8K了

楼主:
1号参数
机器技术参数

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420mm

两顶尖最大距离                  400mm(HQ400/3L:500mm)

最大纵向行程                    380mm(HQ400/3L:480mm)

最大横向行程                    120mm

主轴孔锥度                      MT3

主轴孔径                       φ20mm

主轴转速级数                    7

主轴转速范围                    160-1360r.p.m

尾架套筒行程                    70mm

尾架套筒锥度                    MT3

公制螺纹切削范围                0.2-3mm

英制螺纹切削范围                8-120T.P.I

纵向自动走刀进给量              0.05-0.175mm/0.002-0.007

最大钻削直径                    φ15mm

工作台面积                      200×150mm²

最大立铣刀直径                  φ20mm

最大面铣刀直径                  φ63mm

钻铣轴行程                      85mm

钻铣箱升降行程                  HQ400/3A:80mm

钻铣轴孔锥度                    MT3

钻铣轴转速级数                  14

钻铣轴转速范围                  117-1300r.p.m

钻铣箱回转角度                  ±360°

主电机功率                      0.55Kw

包装尺寸                        1032×580×1100mm

净重/毛重                       180kg/215kg

随机附件

1.挂轮

2.顶尖

3.三爪卡盘(已经装机)

4.内六角扳手

5.刀架扳手

6.退刀楔

7.双头扳手

8.拉杆和钻夹头

楼主:
2号床参数
技术参数

  两顶尖距离
550mm

  回转直径
250mm

  中托板行程
165mm

  主轴锥孔
MT4

  主轴通孔
26mm

  变速等级
无极调速

  转速范围
125-2000/50-2000rpm

  横向进给速度
0.02 -0.28mm /r

  纵向进给速度
0.07 -0.40mm /r

  车削英制螺纹
8-56T.P.I

  车削公制螺纹
0.2 -3.5mm

  小刀架行程
50mm

  床身宽度
140mm

  尾座套筒行程
80mm

  尾座锥度模式
MT2

  电机
0.75KW  220V 或者110V 电压

  包装尺寸
1400 × 700 × 680mm

  净重/毛重
210kg / 230kg

铣床部分

主轴锥孔
MT2

主轴行程
50mm

  转速范围
50-2250rpm

  主轴距工作台最大距离
280mm

  主轴距立柱的最大距离
170mm

  电机
500W

  包装尺寸
1270/1520 × 670 × 930mm

重量
180kg / 195kg

随机附件
  Name
QTY

  工具盒
1pc

  全套交换挂轮
1pc

  铣床工作台
1pc

  三爪卡盘
1pc

可选附件
  Name
QTY

四爪卡盘
1pc

  油盘
1pc

  后挡板
1pc

花盘
1pc

  中心架
1pc

  跟到架
1pc

  活顶尖
1pc

  铣夹头
1pc

  钻夹头
1pc

  台虎钳
1set

网友:
我觉得还是分开买的好!

网友:
1号机器的最大工件回转直径应该做到1米4呀, 一看到这样高脚的设计,我就觉得难受

网友:
索性坐高点,直接放地上,就可以站着操作了,也可以省个桌子呢!!汗......

网友:
认为2#机实用些

网友:
分开吧,
别买了后悔啊

网友:
都不好用的。车铣都干扰,加工范围也缩小了。还是买单铣,单车。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A:
 不建议买,,车,铣一体床,,,,,,,,,,,,车铣功能互相限制,价格也不便宜,,,,,,,,,,买了会后悔得,,,,,,,,,,,,,,,,空间小,,,学学zxhhxz兄的方法,,,,间合理利用空

方寸之地车,,,钻.兼备,牛.堪称空间利用典范

方寸之地车,,,钻.兼备,牛.堪称空间利用典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买,,车,铣一体床,,,,,,,,,,,,车铣功能互相限制,价格也不便宜,,,,,,,,,,买了会后悔得,,,,,,,,,,,,,,,,空间小,,,学学zxhhxz兄的方法,,,,间合理利用空
哥们和我一样是蹲地上干活的??

网友:
建议就是:宁可少而精,切勿多而烂。那种形式的车铣床,说白了就是在车床上加个动力刀头而已。。。作为铣床,行程太小了!且加工过程中互相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和我一样是蹲地上干活的??
照片是zxhhxz兄的工作室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0462&extra=page%3D2&page=2

楼主:
宁缺毋滥吧,还是一样买一天台得了,

网友:
车铣一体被制造出来就是一个笑话
还是分开买吧,别干后悔事。

网友:
不如单买一个车或铣,配齐附件,车也能铣小东西,铣也能车小东西!
并且单一的功能比车铣一体要强大的多!

网友:
支持车铣单买

网友:
这种床子不行,高脚设计,车的性能很不行的,除非不追求车性能

网友:
我觉得还是车铣分开的好,尤其铣的重要度比车高,而且这个作为铣的时候,性能更是差,而且还没法搞成数控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