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04):
我的450C一起飞就往左倾斜,飞起后朝一个方向打转。原来不是这样的,炸机后在修复就成这样了。更换了一个舵机齿,十字盘看了下,也调平了。请高手帮看看

网友:
  基本上,很多問題都是可以自己細心研究去解決的!

網上發問,我們又看不到更摸不著你的機機!

很難說你的機是甚麼問題的!

逐一排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弄晕了

网友:
起飞就往左倾斜
十字盘在油门最低、中点、最高三个位置都是平的吗?平的话,调长左拉杆或缩短右拉杆。

飞起后朝一个方向打转。
是不是动过陀螺仪上的正、反向开关了?要是没动过,就重新设置中立点。

网友:
   記得在家調機的話,先拔馬達線,否則易出流血意外

网友:
去固朗官網,下載450調機指南,及450C 手冊!

网友B:
李刚他儿子说的很对

很有道理。不过搞个马甲有什么用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补充下。我的是平衡仪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调机不拔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调机不拔线啊?

有很多人調機不拔馬達線的!要不要我找連接給你看呀?
我一番好意,你不領情也沒必要反問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道理。不过搞个马甲有什么用意呢

  改這個用戶名,很有意思的!

中國特色

网友(2012-01-11):
最近想买个六通道450。都说固朗KDS450C性价比很高,到底怎么样啊

2000元左右的JJ什么牌子好呀、请老鸟们多多指教啊,还有在买飞机是要和卖家说明什么呢。要在另买些什么配件啊!电池要几块才够?详细说说前辈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