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4陀螺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04):
控是ESKY0406陀螺0704用辉胜非数码舵机一切正常。换上金属数字舵机/DS-929自检通过后一会死舵,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看看,窄频还是宽频

网友:
可能不合适吧。用0704的时候数码舵机也是用不起的年代

网友A:
  把0704扔掉,是最佳解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0704扔掉,是最佳解決方法

扔掉用什么好啊。,我爸又不是李刚,我还有两个0704呢,我觉得悬停小航线已经足够了,我现在把那个数码舵机换到升降舵。谢谢大家,我只是不明白0704不能用数码舵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扔掉用什么好啊。,我爸又不是李刚,我还有两个0704呢,我觉得悬停小航线已经足够了,我现在把那个数码舵机换到升降舵。谢谢大家,我只是不明白0704不能用数码舵机的问题。

  想起當天無知,沒有老鳥帶著,買了ESKY KING II !
用的就是這0704,簡直被它玩到...
聽說,飛越的GY650 二百多元,物有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當天無知,沒有老鳥帶著,買了ESKY KING II !
用的就是這0704,簡直被它玩到...
聽說,飛越的GY650 二百多元,物有所值!

我入魔三年了,还在悬停阶段,用0704练到一定程度后再上无副翼,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入魔三年了,还在悬停阶段,用0704练到一定程度后再上无副翼,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对头?

 .......換個好些的陀螺儀,肯定很快進步,
無副翼祗是用電子系統來代替副翼吧了!意義不大!
不過是商家想多賺錢,要產品推陳出新的玩意吧了!
別聽那些人怎樣誇無副翼怎樣的好,有些是淘寶商家來放毒!
有些是米多的人在跟風,趕潮流!
我用機械式的副翼做平衡,比電子式的來做平衡!可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