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我的ardrone,好像是坏了

楼主(2011-02-04):
我的机器现在无法删除内存,也就是按re或up两个按钮没有反映。还有就是系统led经常是红色的,与ipad链接不上。请大家帮助下我

网友:
沙发啊。不知道

网友:
帮不了。。。我的还在路上

楼主:
不能沉啊,帮忙

网友:
是通电操作的吗?如果是的话请高手解答吧,我只恢复过一次,没碰到你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
重新刷系统试试。

楼主:
怎样刷?兄弟真心求教

网友:
WiFi还能连上吗?
四个电机上的灯及底部的灯分别是啥颜色?

故障是偶而出现, 还是彻底不行了?

楼主:
wifi有时能够连接上,但多时出现的169开头的IP,连接不上

网友:
169开头 ,说明没有分配到IP地址。

楼主:
大家是怎样解决的嘞

网友:
WiFi能连上时, Telnet 进去看看log 文件:
telnet 192.168.1.1
cat  /data/syslog.bin

可以用笔记本PC Windows的WiFi连, 方便在DOS下telnet.

楼主:
楼上大哥,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1) 在带WiFi的电脑上通过WiFi连接AR.Drone
2) 在电脑Windows下运行"cmd"打开DOS窗口
3) 在DOS窗口里输入:
   telnet 192.168.1.1 并回车
4) 在显示的Linux终端提示符"#"下输入:
   cat /data/syslog.bin  并回车
5) 将显示的内容拷贝出来, 粘贴到这个贴子里

楼主:
加我QQ吧,楼上大哥,179596571

楼主:
楼上的师父,我用你的办法试了一下,第一次连接到设备了,但显示IP是169开头的,用你给的命令进去dos后,显示没有连接到设备。我拔下电重试,设备灯就一直是红色的,并且设备发热。四个LED也是红色的。

楼主:
断电5分钟后我接上电,连接上了,但正在输入命令时又自动与设备断开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是等我把命令输入完后才又自动断开的。

网友:
你可以把命令粘贴到DOS窗口, 省时又不会敲错 (比如你cat后面就少了个空格).
你可以把DOS窗口的内容用文本拷贝/粘贴,  截图太辛苦了,又看不清楚.

楼主:
按您说的重新弄了一次

新建 文本文档.rar

网友:
电机自动停转, 迫降. 摔机了?

201.448479  Navdata  6  973  PWM motor cutout detected
201.453538  Acquisition  6  976  current session flying time 78s - total flying
time 1529s
201.453740  Acquisition  6  976  Forced landing - start value is 0

多次启动到这儿又重启了:

20.443434  Acquisition  6  980  HARD VERSION c0
16.503973  NULL  6  0  version actuelle du PIC 4003a, version du PLF 4003a

而正常启动时, 那儿的下一步是设置导航板上的超声波计:

17.940282  Acquisition  6  976  HARD VERSION c0
17.940457  Acquisition  6  976  change the ultrasound frequency. 25Hz

可能问题:
1) 导航板与主板间的连接头接触不良
2) 导航板有问题

楼主:
电机自动停转, 迫降. 摔机了?您分析得很对,是迫降过几次。请问怎样解决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自动停转, 迫降. 摔机了?您分析得很对,是迫降过几次。请问怎样解决嘞?

你能描述一下当时迫降前的情行吗?
比如: 飞行高度, 地面环境(水泥地/草地...), 碰到东西了?
iPhone屏上显示啥报警信息?

楼主:
篮球架那么高,当时没有用护圈,怕打到架子了,就迫降了一次,以后就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了,有时能连接一下,但马上就断了,屏幕是显示的我忘记了

网友:
桨片拍打到架子了, 电机自动停转 ---> AR.Drone的电机自动保护功能.

回到你的机子问题:
看你能否自己动手了, 可以拆开机子, 把可能松动的地方重新拔插一遍.
要是动手能力不够, 那就只好找原商家换配件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了。我决定自己动手弄下,实在不行再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