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水平尾翼的问题?

楼主(2011-02-04):
请问,用两个舵机分别左右控制的水平尾翼是否可以代替方向,就像V尾一样。但我看见许多战斗机是副翼尾翼联动的,用一个舵机,和副翼的运转时同一方向的。但是V尾是和副翼的运转成相反方向,才是向同一方向转弯。这里面有什么原理,应该如何正确操作。

网友A:
V尾转弯和方向舵的作用是一样的,偏转机尾使主翼倾斜,然后靠升力分量转弯
以左转为例,对尾视角,两片舵面均向左偏,分别产生“右上”和“右下”方向的气动力,机尾右偏,机头左偏,右侧机翼速度增大,左侧速度减小,机翼左倾斜,飞机左转
当重心低于尾翼升力中心位置时,确实会产生顺时针旋转(即副翼效应)的力,所以尾管会受到扭转载荷,但这个力量与升力分量相比很小,不会导致飞机右倾斜
战斗机水平尾翼完全水平,而非V形,所以不会产生侧向力干扰方向,与副翼动作相同是为了提高机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尾转弯和方向舵的作用是一样的,偏转机尾使主翼倾斜,然后靠升力分量转弯
以左转为例,对尾视角,两片舵面均向左偏,分别产生“右上”和“右下”方向的气动力,机尾右偏,机头左偏,右侧机翼速度增大,左侧速度减小 ...

理解些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