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飞机需要什么材料做啊???

楼主(2011-02-04):
四旋翼飞机需要什么材料做啊?我想做一个四旋翼飞机,请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电机、电调、螺旋桨、飞控、个四轴机架组成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A:
四轴机架你可以用木条、铝管、不锈钢管、或玻璃纤维板做

网友:
用什么飞控??几通的

网友A:
飞控板,现在有很多了,有仿mk、kk飞控、飞宇90Q等等,要看你自己选哪种了

网友A:
控最低也要4通的,那要看你选用哪种飞控板了

网友:
四通要怎么接,不是要陀螺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