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50 Sport 尾巴的问题!

楼主(2011-02-04):
亚拓450 Sport,对尾悬停的时候,感觉尾巴轻微的慢慢向右偏!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设置问题还是部件问题?
之前轻微扫尾,换了尾轴和尾桨。

网友A:
尾推不顺滑可能有卡着的地方

楼主:
哦 谢谢!今天把尾推轴承换了看看!

网友B:
应该有两种可能:1.尾推轴套可能有所阻滞;
2.尾推中立点处在在正中间,应将其稍微向飞机内侧移动约1度左右。
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