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白光头、亚克力板、雕刻机。。。。做个实用的东东

楼主(2011-02-04):
可换电池的充电电烙铁,一个电池可连续使用约一个小时,电池可随时更换。
DIY了2个组件:

1、电烙铁组件,主要作用是将白光头与电池可靠连接,构成电烙铁,主要部件用用亚克力铣出(雕出)
2、充电接口,用于不破坏电池结构的前提下,解决里聚合物电池的充电问题,结构部件用亚克力铣出(雕出)

以上两个部件,都是用2块亚克力部件粘合构成。

网友:
-_.  隔热? 发热体? 什么电池? 电池耐的住那近乎短路的电流? 充电时间估计比使用时间还长

楼主:
这次DIY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快速升温,切实可用的“无绳电烙铁”,准备了很久,获得主要的材料如下:
7.4V/16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2只(18元/只淘来的)
白光烙铁头若干(941配套的头)
报废的万能充1个(拆弹簧片用)
保险管弹簧夹几只(用作与电池电极插接片)
厚度接近7mm的有机玻璃板(透明亚克力板)边角料1块

网友:
支持支持- -..不知道寿命怎么样..看似那个烙铁头直接嵌在亚克力板子里.亚克力撑的住么= =

网友:
感觉就是电池直接连接在烙铁头的发热体上.电池承受的住么? 还有..这样的烙铁 体积是不是太大了..做成分立式,烙铁跟电池用电线连接.会不会好些?

网友:
东芝笔记本电池啊-_,
看图是7.4V 1600MAH
电流有好大哦? 那个低压烙铁头哪淘到的?

网友:
亚克力有这么牛X么- -?  X机器解释一下嘛

网友:
我前端夹装烙铁头的部分用10MM的玻璃板 然后用金刚石磨头 用雕刻机慢慢的磨出来.会更耐用

楼主:
霍霍,大家都在啊!

部分问题解答:
1、电池是自带放电充电保护板的,所以敢于烙铁头直连
2、烙铁头是白光941配套的低压烙铁头网上价格很便宜的,一般6-10元/只
3、烙铁头的直流电阻约4.8欧姆,7.4V/1600mAH电池供电,约可以连续使用1个小时。
4、这种烙铁头,前端发热,后面是薄壁空心的,既不发热,也不易传递热量,所以亚克力和电池都没有被烫坏。

网友:
原来如此-.- .是不是7.4V左右的任意电池都行呢? 能不能用9V的干电池 或者5节1.5V AA/AAA干电池(充电电池)

网友:
设计成4-6节干电池或充电电池 AA/AAA的 这样是不是更便携呢= =?

楼主:
因为电池内部自带放电/充电保护板,使用非常省心(要充电只需要送上9V/1.5A的电源,充满自停),但是这种电池的接头类似于笔记本电池结构,所以充电还要做个合适的接口。

网友:
做成手电筒那样的. 哈哈  还有...X兄..您的这JJ 没开关耶..是不是要加个开关

楼主:
充电部分,部件1:

网友:
懒的时候可以直接把充电器接到烙铁上用-_,

网友:
冲满没冲满你怎么知道的呢- -?

网友:
示波器- -稳压电源  焊台 高低频率发生器

楼主:
充满了,电流=0,这是电池内部充放电保护板的作用:

网友:
看来这个烙铁不便宜啊- -.这电池就要不少大米了..还是D个装电池的好些

网友:
比如给手机加个烙铁功能= = 有谁想过没? 用手机电池供电

楼主:
无绳电烙铁,可换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接头

网友:
强烈建议加个开关-,- 不然这烙铁很费电

楼主:
嘿嘿,问题不少么,大多问题都是我已近更考虑过的,回答如下:

1、7.4V/1600mAH的里聚合物电池18元/个,价格很低了,
2、池自带充放电保护板,这点很重要,否则我还要考虑放电保护,和7.4v的锂电充电器(手机万能充都是3.7v的)
3、这个无绳电烙铁从电路上没有难度,但是要真的做个实用的、可以更换烙铁头、可以换电池的充电烙铁,主要工作是结构部件,而不是电路。
4、如果做个电池组,引出电线焊接到烙铁头上(加上开关),可用,但是用为这根电线,就没意思了,很多情况下,电烙铁上不要电线才是实用的。
5、如果你用AA或者AAA充电电池做一个,可考虑一下结构,是否会更为简单,并方便实用,我倒是想用手电结构做一个,结果发现,比这个难度要大一些。
6、连个电池可以连续实用2个小时,不算费电。
7、长时间不用时,烙铁与电池分离就可,不用开关,我在4楼的照片中,有一个原本想用的开关,后来发现体积太大,如果硬要加上开关,体积要大不少、机械结构会更复杂。

网友A:
有想过用跳线结构的硬开关没呢? 用条线帽接上去

网友A:
AAA型号电池就比较常见,一般的MP3用的都是AAA电池,标准的AAA(平头)电池高度43.6±0.5mm,直径10.1±0.2mm。

AA型号电池就更是人尽皆知,数码相机,电动玩具都少不了AA电池,标准的AA(平头)电池高度48.0±0.5mm,直径14.1±0.2mm。
我准备画个图纸给你奉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想过用跳线结构的硬开关没呢? 用条线帽接上去

不予考虑,难道比电烙铁与电池分离更方便乎?:-)

网友A:
我准备做一体式的.- -,等下就把图纸画完.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A型号电池就比较常见,一般的MP3用的都是AAA电池,标准的AAA(平头)电池高度43.6±0.5mm,直径10.1±0.2mm。

AA型号电池就更是人尽皆知,数码相机,电动玩具都少不了AA电池,标准的AA(平头)电池高度48.0±0.5mm ...

用1.2v的充电电池或者1.5v的干电池,就免了吧,如果用AA尺寸,不如用14500的锂电池,两节电池串联供电,电压够了,电量小一点,但是能用(我做过这样的,更简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做一体式的.- -,等下就把图纸画完.等等吧

 做出来,感觉实用算数,光说不练不算

楼主:
最简充电电烙铁重新出山(可用2节14500锂电,或2节AA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A:
= =用AA电池的目的是.尽量不做成充电的..就用干电池最好..干电池好买呀  无绳烙铁一般谁用哦? 就出门的时候用用.在家就插上电源用

网友:
你这最简易的忒给力了- -老湿~

楼主:
楼上图片中下面是“最简”版本,问题是使用时间太短,电烙铁芯固定力太小。

网友A:
我在CAD建模中-  -等10-20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用AA电池的目的是.尽量不做成充电的..就用干电池最好..干电池好买呀  无绳烙铁一般谁用哦? 就出门的时候用用.在家就插上电源用

干电池需要6节串联才到9v,而且使用时间太短。
假设你实用6节干电池供电,用了10分钟,用完后,电池扔掉?还是留作下次再用?下次可能连5分钟用不上了 ,
扔掉?不够低碳哦?
用在遥控器上?会很快湿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CAD建模中-  -等10-20分钟吧

OK,尽量结构简单点,弄好了大家都可以照做个

网友B:
这种带温控的低压烙铁芯,用在没有温控的场合比较容易烧断电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温控的低压烙铁芯,用在没有温控的场合比较容易烧断电热丝。

 所以供电电压不能采用原来白光941焊台的输出电压,而要采用较低的电压,6v-8.5v之间实测无忧

网友A:
上面装4节南孚AA电池..6V 然后把旋盖关上..内部电路就是电池- + 相连 最后接到烙铁的两极上.最下端收捏的部分上面一点.有10MM厚.足够加个自锁开关或拨动开关了.

网友A:
不早了.该睡觉去了-_, 闪人. 周公喊我了..我这样设计是 能用车床干完的事,绝不用铣床~ 省得重新夹料,车床搞定那6个偏心圆 4大2小 还有盖板上的2个..其他的都不用重新夹装..一根40MM的尼龙棒就能OK..中间的通孔是5MM的.烙铁头貌似就5MM粗细.插进去.然后侧面用无头螺丝锁上,,3加2 结构..一边3个.一边2个.就不信还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装4节南孚AA电池..6V 然后把旋盖关上..内部电路就是电池- + 相连 最后接到烙铁的两极上.最下端收捏的部分上面一点.有10MM厚.足够加个自锁开关或拨动开关了.

不看好这个结构,你做个试试吧!
“内部电路就是电-+相连 最后接到烙铁的两极上.最下端收捏的部分”  “最够加个。。。”这两个问题都是重点,不能忽视的,说的挺容易,你把工作细节忽略不计了,只是弄了个大概,其实真的要做的,就是你忽略的,不信你想想。
4个南孚的AA电池供电,也不够力
 如果有厂家生产注塑外壳,支持两个18650锂电池,并有低压白光头插口、电源开关,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早了.该睡觉去了-_, 闪人. 周公喊我了..我这样设计是 能用车床干完的事,绝不用铣床~ 省得重新夹料,车床搞定那6个偏心圆 4大2小 还有盖板上的2个..其他的都不用重新夹装..一根40MM的尼龙棒就能OK..中间的通孔是5MM的 ...

内部电路、引线、弹簧片,都想想,或者做出来在说,你这个方案我可不看好
你那无头螺丝的固定方案,更是欠考虑

网友:
做得漂亮,好创意!

网友:
樓主烙铁會不會太重太大?好像比有線的更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装4节南孚AA电池..6V 然后把旋盖关上..内部电路就是电池- + 相连 最后接到烙铁的两极上.最下端收捏的部分上面一点.有10MM厚.足够加个自锁开关或拨动开关了.

我认为你的这个小开关拨动不了几次就会坏了,不是触点被焊到了一起就是触点被烧坏了;而且使用AA电池成本太高了。

网友C:
多谢楼主!
楼主真乃及时雨,我前些时候网上买零件时候,图片上看模样和一般烙铁头差不多就顺便捎了两个这种烙铁头,还以为是能装到一般电烙铁里呢,收到一看,咋这么长捏.....今天看了你这帖,我才明白原来这东东是这么个使用方法啊,哈哈。
顺便请教一下,我没有类似你这种锂电池,手头有几节三洋红皮(忘了什么型号了,貌似笔记本电芯)的3.7V,2600毫安锂电池,串联两节行不?是不是还得装一个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D:
拿在手里不嫌大吗

网友:
DOOG 会折腾

应该不能焊接T插吧
功率不够吧
烙铁头温度都传不到亚克力手握的地方

网友:
很有创意呀,佩服佩服

网友E:
LZ,你有sc-7401台表说明书吗?电阻挡如何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有sc-7401台表说明书吗?电阻挡如何归零?

这个万用表电阻档校零操作很简单的:
电源开关的右上方有一个有“Ω”标记的小孔,先将表笔短路,然后用一字改锥插入这个小孔就能调零。
注意: 如果你的表电阻档不能归零,大多是表笔质量太差,内阻太大引起的
这样判别是否是表笔的问题:用一条短的短路线直接短路两个表笔插孔,这时如果能调零,而换成表笔则不能调零,就是表笔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
楼主真乃及时雨,我前些时候网上买零件时候,图片上看模样和一般烙铁头差不多就顺便捎了两个这种烙铁头,还以为是能装到一般电烙铁里呢,收到一看,咋这么长捏.....今天看了你这帖,我才明白原来 ...

 两个锂电串联供电就可以了,但是最好加上放电保护板(电压低于最低允许值就不再放电),因为锂电一旦过放电,就会损坏的。
如果没有保护板,使用时要注意一点,不要让电池过分放电(烙铁温度不够了就要停止使用,充电后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在手里不嫌大吗

 当然不如白光手柄使用舒服,千万不要把无绳烙铁当做实验桌上的主力烙铁;
当你要给机床焊根线,或者在室外焊个线头什么的。。。这东西就有用了
 总之到了用得到的地方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锂电串联供电就可以了,但是最好加上放电保护板(电压低于最低允许值就不再放电),因为锂电一旦过放电,就会损坏的。
如果没有保护板,使用时要注意一点,不要让电池过分放电(烙铁温度不够了就要停止 ...

多谢!

网友F:
X机器是能折腾。拿在手里焊接元件会不会感觉沉?

楼主:
引用 网友F:
X机器是能折腾。拿在手里焊接元件会不会感觉沉?

重量倒是不大,手感一般,年前数次给车间里的设备焊线头,每次都要拖一条常常的电源插座,绊来绊去的,自己不方便,也影响别人,所以才想要弄这个用电池供电的电烙铁。

不拖电源线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呵呵

网友:
干嘛不做成手 枪式的?那样更好用,这个白光头是直流低压的,最高电压可达到20多V,加块调温板更好用,12V时10多秒就可以熔锡了。我做了一支,接上点烟头,放在车上用。

楼主:
楼上的控温板可否是能够自动恒温的“白菜白光”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控温板可否是能够自动恒温的“白菜白光”板?

是的,这就是模拟电路的“白菜白光温控板”,十多元一块,能够调温、恒温。体积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这就是模拟电路的“白菜白光温控板”,十多元一块,能够调温、恒温。体积也小。

有机会弄这样的温控板研究一个玩玩,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