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

楼主(2011-02-04):
玩具遥控器用的是哪种类型技术 ,35MHZ重频多不多

网友:
一般都是72或者40,35很少很少。

网友:
好像还有36的

楼主:
多谢各位 ,但无人晓得是什么技术,稳 定性如何

网友:
还有27M的

网友:
一般使用晶振,就是一个铁封装的两脚原件。频率标注在面的。

网友:
在发射管旁边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