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切割pvc板用什么工具 木工用的电圆锯可以吗

楼主(2011-02-05):
我中毒了 想用15个厚的pvcD一台玩具级的雕刻机
请问切割pvc板用什么工具 木工用的电圆锯可以吗 云石机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转速太高有没有保护 比较危险 有人试过电圆锯吗

网友A:
电圆锯、曲线锯都可以

楼主:
谢谢 15mm比较厚 还担心不可以呢 如果可以 我就在网上买个电圆锯回来

网友B:
电圆锯速度快容易把PVC切缝熔化.切出来修整比较麻烦且另一面毛剌大.还是用曲线锯好.

网友C:
用曲线锯割10MM的PVC跟吃豆腐一样的飘过~

楼主:
曲线锯是好 不过切直线需要经验 否则不直
电圆锯新手也可以切出直线

网友D(2011-07-19):
锯铝锯片,电园锯,慢点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