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爽啦,x5航线14分钟【视频终于出来啦,新视频飞行时间14分钟】

楼主(2011-02-05):
今天早上调了下螺距和油门曲线,带头罩航线能飞13分钟30秒,下来电池3.71v,全程无震动无点头,哈哈哈哈,太爽啦
说下配置:
电池:赤4000ma25c
油门曲线:0,50.5,55.5,60.5,65.6
螺距曲线:40,55,70,85,100 【最大螺距正负12的基础上调的螺距曲线】
感度:98%
不过,这个normal模式不能直接切Idle,如果需要玩3d,直接idle模式起飞,否则可能会因为油门曲线差距太大导致扫齿

楼主:
感度在95,哈哈哈哈

网友A:
什么电池飞个10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飞个10几分钟

赤电4000ma25c

网友:
感觉就是定速在飞吧

螺距40,55都起飞不看了,
悬停就是70螺距
航线就在85,100的螺距

楼主:
得有负螺距,要不然下不来了,没有开定速,整体油门变化比较平缓,因为这个飞机电机扭力很大,没必要增加多少油门曲线,反正这是我反复测试的结果,能保证飞机的灵活性,有时间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shang上视频为证

楼主:
视频会有的,早上一个人出去没拍视频

网友B:
神马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神马电池~~~~~~~~~

浮云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浮云牌的

太经典了。。。。

网友:
我怎么成游人了???????????

网友:
发图发录像

网友:
我亚拓500 用ace 6s 4000mah 25c电池 悬停航线可以飞12分钟 下来每s电压3.75 X5比500大一个级别 能飞13min 挺厉害的

网友:
兄第,你太牛了,我无副也就敢试了9分58秒,你来个13分钟,小心小池大了

楼主:
最新测试时间14分钟25秒

楼主:
稍后上视频, 悬停期间不断机动,还用飞机脚架叼起一个4000ma的电池玩了一圈,看视频5分30秒左右

楼主:
期间还用飞机叼电池玩,要不是叼电池费电还可以长会

楼主:
马上视频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