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机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2-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只要电调承载范围能力内,接几个电机都没问题,不用差速来转向,用舵就行了。

网友:
去卖玩具船的地方,好像一般都是双桨差速转向的,把控制、动力拆下来就行了。

网友:
差动转向有独特优势:可以原地转向,甚至掉头。舵转向打死也做不到。

正如Tank的履带转向  VS   民用车前轮转向。

网友:
思路不对:用双电机玩差速控制的话要用两个通道独立控制两个电调和电机。一个电调带两个电机还是只能用舵。

网友:
有刷电调一拖二可行,用电机差速来转向,无法实现,要载重大约1~1.5千克,看来要做钓鱼船投饵用,电机要用减速装置以获取大的扭力,

网友:
LZ要求不高控制成本,有刷电调68,两联轴器20,两380电机20,振华四通控加舵机110,6V4AH电瓶25,轴系自制,方法是,轴用电焊条,轴套管用废拉杆天线,两端用铜电线在轴上绕上两三圈上锡,用锉刀修整,焊在轴套管的两端当轴套用,里边加黄油起到润滑密封作用,螺旋桨用铜片焊制而成,船壳需自制,祝你成功,

网友:
轴套管

轴套管

轴系 舵和锚

轴系 舵和锚

复件

安装后

安装后

复件

复件

复件

复件

网友:
船轴的光洁度还可以吧,电焊条去除焊药可没有这么好的光洁度,是把电焊条卡在电钻上,先用300或400号水砂纸粗磨以后,再用1000号以上水砂纸细磨,在细磨时在水砂纸上点一两滴机油,最后用布抛光,哈哈 一根船轴到手了,(对没米的人来说是不错的选择,)水冷套是按论坛上DIY的方法,因没有台钻无法切割挡圈,采用粗电线做了两个不同直径的圆圈焊在一起做挡圈,因没有切割挡圈做的整洁,主要是焊锡多,看着不舒服,所以用原子灰抹了一圈,打磨后呈现壮,还可以吧。

网友:
水冷套外皮是镀了一层焊锡,不会上铜锈的,舵为什么是花红的,那是用八宝粥铁罐外皮做的,螺旋桨的铜片是采用空调低压管,切割展开打磨而成,平时积攒到时都能派上用场。DIY的乐趣就在于此。

网友:
我是个钓鱼爱好者,确实想做个打窝用的钓鱼船

钓鱼船的工作环境确实很复杂,水草较多,可采用螺旋桨内藏喷水方式,可避免水草缠绕带来的烦恼,一个控两个电调分别控制两个380电机,可实现差速转向,

网友:
回复 一个空两个电调差速

是要用两个通道两个电调分别控制两个380电机,电机要用减速装置以获取大的扭力,若采用螺旋桨内藏喷水方式,效率有所降低,但一次携带2~3KG的鱼饵,65CM的船也太小了,因为2~3KG的鱼饵不可能平均负重与船体,而是集中在船尾某一点,2~3KG的负重是要沉船的,不知你的船型是怎样结构,钓鱼船的船体一般船型比较宽 深,以获取较大的负重,也可采用双体结构,拙见供参考。

网友:
 用现有的三通这类的玩具直升机改可行,左右转向就是电机差速控制!无刷的只能装两电调才能驱两电机!

网友:
回复 65cm*45cm的双体结构

采用双体结构可以很好的解决船体负重平衡问题,但我总有一个疑问,一次投放2--3公斤的鱼饵未免太夸张了,钓鱼船的使用只适用于台钓 普通钓法和长竿短线定点钓法,不适用海竿,您是个钓鱼爱好者,关于钓鱼方面的问题不在此论坛讨论范畴之内,钓鱼船使用有刷电机 电调 电源采用电瓶成本最低,只要65cm*45cm的双体结构满足您的负重要求即可,

网友:
哪有那么复杂的?见过简单的同轴双浆遥控飞机吧,用它的电调就ok了

网友:
还可以微调两个电机的转速

网友A:
我的80多cm的双体,正常吃水情况下,总排水量为3kg。
双无刷双电调差动。2848电机,XXD70A双向电调。总体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