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没有10个比例通道的控呢

楼主(2011-02-05):
现在用天8
FPV
通道不够用
想买10C 后来发现10C 好像只是8个比例通道?

网友A:
10c有9个

网友A:
12344个通道 VR A B C D E

网友B:
LZ是指线性通道数?

楼主:
听说10C 是8个比例 通道 2个开关通道, 也就是2个 只能开 或者关 没有 线性

网友C:
10C足够你用

楼主: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 5 ,6 21AP 7 OSD ,8 9 云台 ,10视频切换 ,差一个比例通道控制云台的

网友:
呵呵,10C是8个比例通道,,,,想要看怎么设置,就看我曾经发的帖子,都能搞定,前提就是舍去副翼,或者舍去视频模式切换,呵呵呵

网友D:
不是说FUTABA的控是以比例通道来命名的吗?
上次听说T8FG是八个比例通道+2个开关通道,那10C应该也是10个比例通道+N个开关通道才对呀

网友E:
虎门!出天8不!要出前给我流言或短信!!!
准备买天8!等淘宝开店呵呵!

网友F:
10C确实只有8个比例通道,另2个是开关通道
也就是说10C其实都不如FF9

楼主:
我可能买天9,然后把天8出了 高频头和接收机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