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惯了平衡杆飞无副翼的应该注意点什么?

楼主(2011-02-05):
一直飞他托450平衡杆的,刚搞了个无副翼的550E3G的,结果炸了3次,前二次没飞起来就炸了;最后一次是起来了感觉不听使唤一头栽了下来,机器是没问题的,因为模型店的老板飞了都没问题的!感谢各位给些指导!

网友:
在模拟器上多练练无副翼的飞机,找找感觉,无副翼的就是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飞他托450平衡杆的,刚搞了个无副翼的550E3G的,结果炸了3次,前二次没飞起来就炸了;最后一次是起来了感觉不听使唤一头栽了下来,机器是没问题的,因为模型店的老板飞了都没问题的!感谢各位给些指导!

不会吧~~~ 没起来就炸? 不至于吧?
如果真的觉得太灵明的话就加大EXPO, 以及降低D/R。。。。

网友:
 感觉手感没差很大吧,3g可不要再地面上打舵,要一下子离地然后再修正,否则.....

网友:
离地之前不能打舵

网友:
模型店老板  有钱去模型店买

楼主(2011-04-01):
原因查明:链接3G陀螺的插线口里插针陷进去导致接触不良,3G陀螺根本没工作,我说呢,难怪刚起地就打转!

网友(2011-07-03):
引用 楼主:
原因查明:链接3G陀螺的插线口里插针陷进去导致接触不良,3G陀螺根本没工作,我说呢,难怪刚起地就打转!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看来3G死机基本上都属于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我的体会就是要尽快使飞机离开地面,无副翼系统再开始稳定工作

网友:
我的 3G 也是出现过 插头接触不好的问题!  现在直接从3G陀螺里面焊接出线,主控器里面也是焊接的! 现在没死机!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