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帖新奉献,25v 不拆主轴清洗大法

楼主(2011-02-05):
闲话少说,偶然在主轴顶端,加了一些车用变速箱齿轮油,

楼主:
开机运行了半个小时,结果吓了一跳

楼主:
于是灵机一动,继续加机油,拿个纸盒子,接住,如同黑珍珠一般,大珠小珠落纸盘

楼主:
运行一段时间后,结果变成这样了,流出来的油变的干净些了,不在如同墨汁一般了,你在仔细看了,流出来的机油带了不少铁屑

楼主:
最后看一下所用的机油

楼主:
最后说明一下,买来的铣床,快一年,开动的时间并不长,这次偶然清洗一下,心中踏实多了,建议大家都清洗一下, 可以用更稀的发动机油,清洗速度会更快,当然你也可以用柴油,汽油尝试一下,呵呵。 清洗完后,在加入粘度大的机油做润滑。

最后还想问问,主轴下端,怎么能做个油封,不让加入的机油流出来? 请告高手们想想办法,这样就可以弄油侵式主轴了,定期放油清洗,大大延长寿命。

网友A:
主轴轴承封闭的是润滑脂的话,都被你清干净了哦。里面有渣滓很正常啊,通孔的,上面肯定有不少渣滓,但轴承是封闭的进不了渣滓的

网友B:
不知主轴轴承里面加机油好不好,轴承里面是不是另外一种高速润滑脂(比较粘稠的那种?)

网友:
用柴油汽油不怕着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轴承封闭的是润滑脂的话,都被你清干净了哦。里面有渣滓很正常啊,通孔的,上面肯定有不少渣滓,但轴承是封闭的进不了渣滓的

主轴轴承是这种滚针的,没有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主轴轴承里面加机油好不好,轴承里面是不是另外一种高速润滑脂(比较粘稠的那种?)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关注,到底洗好,还是不洗好。

网友:
 建议最好不要用这种清洗方法,轴承内用的都是粘稠度相对较高的润滑脂,一直停留在轴承处做长时间润滑,这种方法清洗以后,轴承处的常驻润滑脂流失,会造成轴承的加速磨损,当初我有个电磨手柄,新买的,就觉得加点油用的踏实,油刚加进去运行,就发现轴承运转声不对了,后来用了一个来星期轴承就差不多报废了,后来换了轴承,再没加过机油,用了一年多,一样好好的

楼主说的清洗出些金属碎屑来,分析下来有这么个问题,机器在生产的时候,车铣镗磨的肯定会有很多细微的金属碎屑残留在机器部件内,而且工厂不可能那么精心同时也出于成本的考虑,不可能用大量的煤油之类的东西给你冲洗安装前的部件,最多抹布一擦完事,所哟机油冲出金属碎屑来,很正常

但是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是冲洗出金属碎屑来,那自然路劲就得流经轴承,那么势必会在轴承内部有一定残留,这种碎屑我觉得对主轴轴承是有毁灭性的颗粒,毕竟安装轴承的时候是不可能弄进很多碎屑去的,至少这个部分分析下来,至少轴承部分会比冲洗前脏,虽然大范围不会替你清理,但是基本的需要保障精度的地方,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清理的

而且如果轴承真的能冲出金属碎屑来的话,那么这个轴承肯定是报废了,建议楼主别怕麻烦,别开机了,赶快把主轴箱子拆出来,特别是轴承部分好好拿煤油洗净,弄点正规的轴承润滑脂加上,这种冲洗方法对轴承来说,本来就不正规,特别还是在运转状态下,你想啊,要是冲下来的颗粒正好卡在轴承缝隙里,一转动,那就把轴承给咯了~~~~

楼主(2012-01-10):
最后没有拆,直接加油封,变成油侵式主轴了,就是用的这种骨架油封。

楼主:
就是第一次油灌装的多了,一开机,有一部分就会被甩出来,通过微调滑动哪里滴下来。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还有一点就是主轴温度有些上升, 夏天2000多转速,手摸着有些热,估计温度不到60,主要是油封圈和主轴摩擦产生的热量, 还有就是我感觉我用的油太粘稠了,目前用的是齿轮箱机油,估计换成发动机油,稀一些的好,发热量也会减少。

网友:
楼主窗前是什么?很霸道!!!

网友:
这样还得拆开加入润滑脂,润滑脂都被冲出来了

网友C:
到底怎么样才好那??? 请经验丰富的出来说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到底怎么样才好那??? 请经验丰富的出来说说???

机械维护根据转速和运行环境的不同润滑脂的要求各不相同,拿电动机来说维修更换轴承后一般使用煤油对轴承进行清洗,待煤油干透之后根据转速和环境要求加入润滑脂。常用的一般是复合锂基脂,然后进行回装。向楼主那样用润滑油进行清洗是可以的,但是时候必须将滑油洗净,填入润滑脂。否则会因为润滑油太稀在设备上无法形成润滑油膜造成润滑不良。特别需要注意的不同牌号的润滑脂不能混用,新油和旧油尽量不要混用,油中严禁由水和杂质。对于全封闭轴承不需清洗和加油。还有一点加的油一般为轴承容积的1|2左右,过多会造成轴承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维护根据转速和运行环境的不同润滑脂的要求各不相同,拿电动机来说维修更换轴承后一般使用煤油对轴承进行清洗,待煤油干透之后根据转速和环境要求加入润滑脂。常用的一般是复合锂基脂,然后进行回装。向楼主那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