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小飞机请教

楼主(2011-02-05):
请问一下,最小尺寸的无副翼,尾轴传的直升机是华科尔的那个型号?有对应的六通版本吗?谢了!

网友A:
是v120D01,对应的六通道版本是V120D02,谢谢

网友B:
太小了。一点风就吹跑

楼主:
主要考虑在室内,以前飞lama没问题,飞CB100也可以。但是飞4#6失败了。飞004也不行,飞固定翼了好久,想在找个机器在家里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