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6CC汽油船传动轴密封问题,

楼主(2011-02-05):
买的6.35mm硬轴,加老鼠尾,但是我的船重,吃水深,水中静止时,发动机和硬轴接口在吃水线下,可有好的传动轴密封解决方案,我自造的航母,玻璃钢船体,内装12伏电启动用蓄电池,还有50级摩托的启动电机,设计遥控电启动和停车,但是没有好的浆轴防水解决方案,图片稍后上传。-----
下部工作1、准备设计为发动机皮带传动带一个小马达给蓄电池充电,解决启动过程中的蓄电池耗电问题;2、发动机风门改遥控开启和关闭;3、设计一个12V水泵自动抽水(用类似自家抽水马桶上水控制的杠杆装置控制启停);4、加装船头船锚收放装置;(备注:船长1.45米,重24.5Kg,遥控器为futaba FF8)

调整大小

骨架和内部的设备,

骨架和内部的设备,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现在是上了玻璃丝布的航母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后面方形不锈钢尾排,自己设计,请人加工,消音效果巨佳

后面方形不锈钢尾排,自己设计,请人加工,消音效果巨佳

调整大小

电启动的齿轮正在加工,还没有安装,

电启动的齿轮正在加工,还没有安装,

调整大小

还没有装电瓶

还没有装电瓶

楼主:
这是做好玻璃钢船壳 并部分上漆的航母

调整大小

右前武器平台还没有做船舷

右前武器平台还没有做船舷

调整大小

船壳有点凹凸,准备把自喷漆抹掉,刮原子灰后再上漆

船壳有点凹凸,准备把自喷漆抹掉,刮原子灰后再上漆

调整大小

船锚处描了红点,准备开孔,制作收放可船锚,做到流水中,船体可以落锚静止,不会随波逐流,也增加点易玩性

船锚处描了红点,准备开孔,制作收放可船锚,做到流水中,船体可以落锚静止,不会随波逐流,也增加点易玩性

调整大小

尾部船舵远传距离过远,要加中继摇臂,否则反应迟缓

尾部船舵远传距离过远,要加中继摇臂,否则反应迟缓

调整大小

准备加几个强光LED灯,就在控制台里面

准备加几个强光LED灯,就在控制台里面

网友:
不用密封了。。。。。。。也密封不了

抽水吧

网友:
硬轴中灌满润滑油就可以密封了吧。我的深V硬轴就是这样的。

网友:
厉害,这个给力!

网友A:
请教?谢谢!!!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上了玻璃丝布的航母
电启动是怎样联接的?如汽油机已启动,电机是否还在一同转?否则是怎样离合的?谢谢!!!给个局部图!

网友:
轴承处加O型圈不知道效果好不。
我试过硬轴轴套两端用轴承,轴和轴承配合好,轴套管内加黄油,但还是会漏,只不过比较少。

网友:
用绵绳加黄油绕轴填充,两端加迫件压紧,ok!

网友:
强悍,大制作
这要出去玩一次得费多大劲啊

楼主:
更多时候放家里自己欣赏,拿出去跑一趟的确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启动是怎样联接的?如汽油机已启动,电机是否还在一同转?否则是怎样离合的?谢谢!!!给个局部图!

电启动后 里面的甩块脱离,电机不转,但是实际发现冲击太大,现在甩块已经改用铝制的,现在准备用单向轴承做电启动传动轴承,这样汽油机启动电机停止运转后对皮带的冲击能减小很多,而且也能最大程度简化机构,但就是要去单独加工一个传动齿轮了,那个50摩托启动电机的力道太大了,传动后启动转速在550-650转/分之间,能够轻松启动,摩托电机用配套继电器启动,继电器用一个通道舵机控制,

网友(2011-05-31):
楼主去看看90摩托车的气门油封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
楼主加我QQ 1059424418  希望知道你的电启动原理 和改装效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