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这么久,开始做机机,高手来帮我配机机,做好后发图

楼主(2011-02-05):
我有一个800MA7.4V电池
根据电池应该配多大的电机和电调?
电机选多少KV?
配多大桨?
我比较穷,
没米
所以配得越便宜越好。
我还没控,推荐个便宜又好用的控吧。
谢谢还有,我是要做4通的KT机,无刷的,要做多大的翼展?
越便宜越好啊
小弟真的很少米

楼主:
怎么还没有人啊,我要坐沙发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说说你们的意见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电机2208,电调20A的,控还是买TDF6,2.4G的,算是最便宜了 ,也比较实用。做小飞机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个更便宜的配置

控用冠丽
电机是2205
3个辉盛舵机
电调随便买个10A电调吧。

网友:
钱多可以玩航模,钱少也可以玩航模,关键是多潜水,少走弯路,不浪费钱不花冤枉钱。

网友:
我也是新手,情况大致和楼主一样

网友:
2S 800mA的电池,刚好配合200g的飞机,我推荐:
AX2205C/10A电调/天地飞06A,9047的桨,一个EMAX 8g,两个辉胜5g
至于是否上2.4G,那要看以后你是往重的飞机发展还是轻的飞机发展,如果往重的方向发展,接收机重点也无所谓,如果往轻的方向发展,2.4G是必备(因为2.4g的接收机才2.8g)

网友:
继续补充,呵呵。
如果用5mm KT做,你买KT板的时候要小心,尽量买轻的,给个参考,大概90×120的板重在200g左右的为好,这样做80翼展的飞机空机重70g左右,一块板可以做两架
如果用3mm KT做,空机在50g,做完整机的起飞重量在170g多一点吧

网友:
再继续补充,呵呵。
一般人建议从好小子、微风等带翼型的机机开始,我的经验是新手只要模拟器下点功夫,是完全可以从扳机开始的,最好的选择是(按推荐次序):
1)5mm EPP扳机,可选机型:CLIK、INDEX、MANTA、MERCURY等,都差不多,但需要买较多的碳纤材料,比较花钱,起飞重量在200g(800mA 2S电池最合适)
2)5mm KT机,但板子一定要轻,加强很少,就一根碳管,或者一根5mm的碳片就可以了,论坛有详细的制作帖子,请仔细学习参考
3)3mm KT机,更轻,合适的设备和前两种有所不同,最合适的如下:XXD2204、6A电调、2.4G轻接收、8043桨、5g辉胜舵机一只,4.3g/3.7g舵机两只,400mA 2S电池,起飞重量在145g,如果还是用800mA 2S电池,重量增加12g,即157g,也还行,但机机受伤后修补会增加10g,这样就是167g,对2204有点重了

网友:
3mm KT在加强方面,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传统的下半机身1mm碳纤杆支撑,另外一种是全部用拉线,我倾向拉线制作,最近尝试了一下,操作简单,有空会考虑把教程放上来

我是去年6月份入魔的,走了很多弯路,多谢坛子上各位大侠的帮助,所以我也希望新手尽量少走弯路,祝玩的开心!

网友:
根据800mA 2S电池,KT机的翼展可考虑的范围是78-85之间,供参考

网友:
楼主绝对的麻了!!!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选了呵呵~

网友:
接14楼,继续麻LZ,呵呵

AX2205C/好盈10A电调/天地飞06A 72M 6通原配接受,HY9047的桨,一个EMAX 8g,两个辉胜5g,800mA 2S,刚才称了一下,以上设备总重121g,如果用轻的5mm KT做,空机70g,AUW大概是200g,供LZ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