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6A,电池插反了,电源灯正常,但无遥控了

楼主(2011-02-05):
一般是哪里坏了呢? 真是怪自己手贱,测什么
电池
电压!

网友A:
高频板上面有一个78L05 检查这个是否损坏 这个是个三端稳压器 正常的会输出5V电压供高频板使用

网友B:
你我和一样 是一个晶体管烧了 一般家电都可以维修的

网友C:
一般都烧5V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