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

楼主(2011-02-05):
450C自旋咋办,平衡仪版本的

网友A:
 是否炸過機?假若是炸過機,未炸之前為甚麼不自旋?
基本上,平衡儀版本調尾巴是跟不是平衡儀版本一樣的!
舵機置中,與地面成90度,尾推置中,左右行程要一樣!
跟著就調急於儀感度!如果用的是固朗7通控的話,就是 G1 感度調校!
看說明書有教你如何調G1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炸过后出现的,G1调到65

网友A:
 炸機後出現的話,應該與平衡儀調整,或遙控器調校沒關係的!
炸機在那處壞了,那處更換了,那裡有移動過設備,從這方面入手吧!
例如尾舵機,那金屬固定座,有可能會移前或後了!
當尾舵機置中時,尾推是否置中?逐一排查吧!

楼主:
试了。在不锁尾下重调的尾舵机中立点。尾推也置中了。可一开锁尾,尾推就到尾浆那边了。

网友B:
 ...那開了鎖尾的情況下, 調校遙控的尾舵中立點試試吧
看遙控器說明書吧
我都忘記了開鎖尾後是否一定要中立的
還是它會自動調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