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 玩固定翼可以吗?需要改吗?

楼主(2011-02-05):
坛子里收的6ex,玩模拟器发现飞机总是向左侧偏,最近想买个飘飘机玩,这个控需要改一下吗?

网友:
玩模拟器发现飞机总是向左侧偏,
请在模拟器里校准中立点,

最近想买个飘飘机玩,这个控需要改一下吗?
什么也不用改,只要在SWSH项里,选1-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矫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矫正了,

选PPM了吗?SWSH项里,选1-S了吗?

网友B:
6exhp可以玩固定翼
模拟器里面选1-s
现实的飞机也能飞,但是对于小型飞机副翼用一个舵机的没什么影响,对于两个舵机的只能用Y线连接,而6exap是可以两个舵机分别调整舵面的。所以你用6exhp可以飞一般的固定翼,但对于一些混控,是无法实现的,v尾的控制也是不理想的,因为hp6通道是螺距和油门有关的

网友(2012-02-18):
引用 网友B:
6exhp可以玩固定翼
模拟器里面选1-s
现实的飞机也能飞,但是对于小型飞机副翼用一个舵机的没什么影响,对于两个舵机的只能用Y线连接,而6exap是可以两个舵机分别调整舵面的。所以你用6exhp可以飞一般的固定翼,但对 ...

那就是说“6exhp”不能混控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