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锂聚也不是大家说的那么娇嫩........

楼主(2011-02-05):
今天早上用B6给一组花牌的6S锂聚充电时,居然用了镍氢模式直充,一直充到锂聚的总电压超过B6的限制电压后才停止。发现后马上拔出来用万能表测电压,竟然充到每节4.6V.........
电池微微发热,但没有大肚子,最幸运的是没有发生自燃,避免了一场惨剧,台上摆满了各种电池,要是真烧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
马上用B6给电池放电,但因电压过高,B6根本不让放.......插上飞机,也因电压过高,电调也一点动静都没有(开始我还以后电调也烧了,换了个电池来试,还好没事~ ),没办法,只好找了根电炉丝来放电。放到3.9V再用B6充满,充的时候量电压,发现电池内阻没有明显的升高,看来电池还没完全报废~

下午出外场飞的时候,第一组电就派它上场,本来是不抱太大希望的,只望它能飞飞悬停航线就满意了,谁知切3D后做了几个弹簧,居然感觉和以前差不多,爽啊,继续操,彩虹,OK,钟摆,也OK!感觉和昨天飞的一模一样,完全感觉不出性能下降!4分钟3D下来,电池只是微热,电压还有3.75V,和以前差不多........
后来在外场像平常一样2C充电,总共把这组电飞了三个循环,都很正常,性能和飞行时间跟另外的三组电池都差不多(第二次用它时居然一个暴力起飞就把大齿给扫了...... 在我的几百次飞行记录中,这是第二次非炸机引起的扫齿.......莫非过充后更爆了不成? )。至于今后寿命会否受到影响,就不好说了,唯有等待时间来证明~

我共有四组两种不同牌子的6S锂聚,除了这组过充的,还有一组力牌的被我严重过放了一次,平均空载电压3V左右,其中一节的电压更低至2.7V,但历经三四十个循环后仍工作得好好的,和别的电池没有差别~

由此可见,锂聚虽然容易坏,但如果电池本身质量过关,且不极端过充过放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不堪~

PS:锂聚短路和严重过充有可能发生自燃,大家使用锂电时还时要小心一点,特别是充电时一定要有人在场值守,万一电池或充电器故障,又或且像我这样误操作的话很易发生火灾的!

PS:后来再经过近10次的循环后,那组过充了0.4V的电池终于开始有点大肚子了,虽然放电能力和容量暂时还没变化,但估计寿命肯定会打折的......

网友:
牌的我也有几组3s2600的 用来飞425.感觉还行。

就是飞完后电池大肚子(从来没有过放),但是温度降下来后就好了。
会不会是包装的原因呢?里面没有夹贴片?

楼主:
现在再回头想想以前的充电器争论,当时很多人对充电截止电压精度要求至少达到0.01V,有的充电器甚至号称能精密到0.001V,就不由觉得有点搞笑了,我可是超充了0.4V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牌的我也有几组3s2600的 用来飞425.感觉还行。

就是飞完后电池大肚子(从来没有过放),但是温度降下来后就好了。
会不会是包装的原因呢?里面没有夹贴片?

可能是电池本身质量问题或者你的放电电流过大吧,不过,我的两组力牌6S1300MAH飞了七十多起落,还没有大肚子~

网友A:
因为技术不好一直都是航线没有3d
425飞6分钟下来电压在3.8左右
而且 6块电池冲饱后电压下降很快。3个小时左右到4.15左右了。也不过才40个起落左右啊
难道是我rp不好?

网友B:
难得一次出问题
马上还看不出来的
结论定得过早了

网友C:
一次两次过冲没事也许是你的运气好..来个10次20次再试试..估计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技术不好一直都是航线没有3d
425飞6分钟下来电压在3.8左右
而且 6块电池冲饱后电压下降很快。3个小时左右到4.15左右了。也不过才40个起落左右啊
难道是我rp不好?

力牌电池其实是很山寨的个人DIY级电池,电池来源不明,不同批处不同型号的电池可能来自不同的厂商,质量有差异是难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得一次出问题
马上还看不出来的
结论定得过早了

损伤肯定是有的,即使是最耐操的镍镉电池,过充也会影响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两次过冲没事也许是你的运气好..来个10次20次再试试..估计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如果仅是过充了0.1V,我会怀疑是不是自己RP好,但过充了如此高的电压仍能正常工作,恐怕不能只用个例来解释了。当然,如果长期过充这么高的电压,什么电池都受不了。我发此贴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用极端的特例来说明一下,锂电虽然娇嫩,但仍不至于一两次轻微过充或过放就会马上报废的。

网友:
别高兴太早,这电池离死不远了。。。

网友:
11楼是以自己的现实说出自己的观点,可信度是高的。

网友:
没爆运气真地不错!

网友:
前几天我的飞机飞丢了找不到,等到第3天才找到的。由于一直供电,找到后3S电池3片电压都只有1.5V左右,稍稍的胀气,后来充充一点事也没有,胀气也消失了。不得不佩服这块电池。

网友:
某些牌子的电池还是不错的,我一个2S电池每次都放到3.34伏,60起落,现在还硬的,性能无下降

网友:
呵呵,玩竞赛的疯子们经常偷偷(故意)这么干......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再回头想想以前的充电器争论,当时很多人对充电截止电压精度要求至少达到0.01V,有的充电器甚至号称能精密到0.001V,就不由觉得有点搞笑了,我可是超充了0.4V都没事~~

要求高精度截止电压主要是想平衡吧?整组高点没啥,各个电芯之间当然是越平衡越好。 当然0.001V过分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高精度截止电压主要是想平衡吧?整组高点没啥,各个电芯之间当然是越平衡越好。 当然0.001V过分了点。

我现在觉得0.01都有点过份了~

楼主:
今天飞的时候发现那组过充了0.4V的电池终于开始有点大肚子了,虽然放电能力和容量暂时还没变化,但估计寿命肯定会打折了.......

网友:
质量好的锂电本身就没那么娇嫩,以前用三星手机电池850MA(三组),3S用在遥控器上,时不时用到每组电压降到2.6~2.8V一样没事。

网友:
锂电充电一定要有监测
监测电流和温度
不然,着了是小事
有可能爆炸
记得那些手机电池爆炸的案例吗
并不是耸人听闻

现在铁锂似乎更安全一些

网友E:
如果真的4.6v,还没事,我【佩服你人品。不过我觉得最可能的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或者B6有问题。或者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的4.6v,还没事,我【佩服你人品。不过我觉得最可能的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或者B6有问题。或者电池有问题。

我的万能表是经过DIY的基准电压源校准过的,误差不超过0.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