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6和B8的差别在哪里

楼主(2011-02-05):
我正在考虑要买IMAX的B6
充电器
还是B8的····
B8差B6200多,我问过大家说差别主要在充电速度上,果真如此吗?
我平时比较忙,一星期只有一次能去飞,我有5组11.1V20C2200毫安的锂电,还有1.2的镍氢镍镉单节
电池
N个,3组8.4V 1000毫安的镍氢电池,2组7.4V 3200毫安的镍氢电池
请问B6可以满足这些电池的充电需要吗
我个人觉得B6划算?

网友A:
B8和B6我都用过,哈哈,简单的说,主要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最多充6S,一个最多充8S,其他的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别,嘿嘿,我看你的电池基本上没有超过6S的,素以,个人认为,没必要B8,完毕~

楼主:
哦···那这样就好··

网友B:
b8功率是b6的三倍!

网友C:
都是一样的6

网友D(2011-04-21):
B8放电功率25W
B6放电功率5W
5V电源用B8可以5A放电B6只能1A放电
B8支持8S电B6只能6S电
由于电路内部差异!电压精度B8>B6

网友E:
电压精度主要由电阻精度决定,8不一定精过6,相反越多组参数偏差越可能大,够用就行

网友F:
学习,觉得还是入个A6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