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 双尾推这么合理的机械结构 为什么各大名机很少是 ...
不明白 双尾推这么合理的机械结构 为什么各大名机很少是这个结构呢?

楼主(2011-02-05):
如题

网友:
个人感觉虚位太大就换回单推了

网友A:
不是没有,只是比较稀少。而且要么是在非常高端的机型里使用,要么作为升级件而不在套装里出现。
实际上,对于精度和刚度都较好的设计,单推和双推的性能差异不大。大厂普遍采用单推,也是其作为大厂的一种自信吧。

网友B:
双推的磨损一般会比较快,更易因磨损产生虚位,飞行时间一长虚位会比单推更严重,需频繁更换,成本较高~

网友C:
双推同步性要求比较高..时间一长就在某个位子会一卡一卡的..

网友D:
单推可以干好的事情没必要上双推 哈哈

网友E:
一卡一卡估计是你尾桨夹轴承或者尾推轴承有问题

网友F:
没有合理的解释。关键还是用好的舵机吧 ~!~

网友G:
冒似还没看到过大飞机双推

网友H:
感觉双推比较合理,纳闷为什么不用

网友I:
还是双推结构合理。平行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好于单推。同时要看加工的精度和材质,如果单推的加工精度较高,也会有好的效果。这在山寨机上表现非常明显。我玩了好多山寨机,尾推都出在单推上,一个新的,用不了几十次,就会出现卡的情况,而同样的山寨双推,就较少出现明显的卡的情况。这说明,单推,对材质和加工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J:
可不可以从空心尾轴里拉一根钢丝呢,就像固定翼4D机

网友K:
我有一台就是双推,也没见好在哪里,个人觉得双推节构对精度要求更高,我的就有点问题,装上后有点紧,检查了一下,原来是上下间距有细小的误差,必须用力按住一边,才能保证顺滑,后来用扳手修正了一下才解决,也不觉得比单推顺滑,有些东西还是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