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布置情况,欢迎拍砖!

楼主(2011-02-05):
以前曾经尝试过将450SE前面两个舵机的布置方式改成与PRO一样的形式,但是都不甚成功。大家可以先行参考一下两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924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2264

限于加工能力有限,一直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直至最近,终于找到了比较理想的改造方式。

本帖主要展示本人的450SE的一些情况,同时展示舵机的布置经验。

全貌,基本保留了450SE原来的形式:上下机身

旋头完全没有更改,450对于我来说,不是用来飞什么极限动作的,SE旋头的性能,足够了。至于说什么加粗横轴,那纯粹就是为了损中联。

最大的改动在于副翼舵机的布置方式。

换个角度,大家猜猜我的舵机架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提示,450PRO上的零件)

装上电池看看,改造了副翼舵机的好处就是电池可以往上挪,这样,电池托板就能刚好托住电池的中部,更加稳定。

这张图比较清楚的看到电池托板托住电池的情况,这样,就不需要什么加长型电池托板了。

电调的位置,虽然电源线在机身下部,但是仍然能够非常方便地与电池连接,即使装上头罩以后。

接收机和陀螺仪都装在机身后部,避开电机和电调等干扰源。

已经改成V3轴传的机尾。另外,这个尾推是我见过设计得最好的,完全没有磨损的地方,并且控制灵活。

尾推的另一个极限位置

另一个不起眼的改造:在脚架和机身之间加装了胶圈用于缓冲

如果脚架承受较大的冲击,其与机身之间的螺丝会在缓冲胶圈变形的时候在脚架下伸出。这样,实际上就是把机身与脚架软性连接起来,等于把机身悬浮在脚架上。

这架450SE从2007年8月31日陪我至今,已经有3年多了,爽飞无数,也不乏炸机,彼此都已经非常默契。以至于后来不断涌现的V2、PRO、Sport等等都没能打动我的心。没有太多言语,谨在此祝其长青。

网友A:
尾推不错
哪里买的? 有需要加长尾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推不错
哪里买的? 有需要加长尾轴吗?

我用的原装V3尾轴,没有加长。尾推是ALZ的,如果不加长尾轴的话,右转有点不足,不过可以通过缩短螃蟹爪的长度来补救。我就是用舵机臂来重新造了一对短一点的螃蟹爪来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脚架改装不错

网友B:
挺整洁.. 不过像杂交水稻...

网友:
 不错,回去把机机的脚架也改装一下。

网友:
还可以买个冰人牌的头箍,保护T头!

网友:
陀螺仪不要用扎带扎着.......

网友:
是pro的脚架固定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整洁.. 不过像杂交水稻...

可别乱说!我的450除了尾推、撑杆固定座、倾斜盘导向板和大桨是副厂之外,其它全部都是亚拓原厂的!连舵机固定架都是用亚拓原厂的450PRO脚架固定座改出来的。

网友:
这照片,够朦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