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知道滚齿的做法

楼主(2011-02-06):
(无正文)

网友:
滚齿用滚齿机   或插齿机    机械手册上有   可以查一查    不同的齿轮有不同的模数   手册上都有

网友A:
你的图片上看得清刀具和工件的关系,滚齿机就是这样工作的啊,是范成法滚齿,滚齿机要通过计算合适的挂轮,工件缓慢旋转,刀具稍快旋转,进刀一般是自上而下,精度不高的话,可以一刀滚至齿高的深度,滚齿和插齿比较,精度稍差。

网友B:
就是说只要车一个合适的梯形丝杠,线切割出刀口,就可以做齿轮了,哈哈!
回头先找个大螺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上看得清刀具和工件的关系,滚齿机就是这样工作的啊,是范成法滚齿,滚齿机要通过计算合适的挂轮,工件缓慢旋转,刀具稍快旋转,进刀一般是自上而下,精度不高的话,可以一刀滚至齿高的深度,滚齿和插齿比较 ...

谁告诉的你滚齿精度比插齿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只要车一个合适的梯形丝杠,线切割出刀口,就可以做齿轮了,哈哈!
回头先找个大螺丝试下!

表误导新人,滚刀都是有后角和副后角的,
再说,梯形丝杠和齿形不是一回事。另外无论是滚齿机还是插齿机,刀和件之间的差速,能切出压力角和齿尖的干涉点

网友:
图片显不了,重上一下,
图片:

网友:
这种切削方法,工件转动方向和刀具转动方向配合,就象是蜗杆和蜗轮的运动方式一样的,刀具的运动相当到蜗杆,工件运动相当于蜗轮,再配合刀具向下或工件向上方运动,就构成了滚齿机的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