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各位兄弟 问一个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1-02-06):
手上有一个220伏 单相40瓦 2800转电动机 想把它给改成130瓦左右的 转速不变 可以吗 对这方面知识一点不懂 谢谢

网友:
我认为不行,因为定子的大小决定了电机的功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如果改成为1400转的可能达到100W左右,不过我觉得不划算,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容量估计和电机本身体积有很大关系.

网友:
如果没有损耗,永动机也是可能实现的
但是别忘了,正常情况是存在损耗。
加大电机功率,电损明显提高,功率因素降低,发热量骤升,你再跟个降温装置?

网友:
还是买一个新的,省事

网友:
可以做,但没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要重新打空 配重  这电动机有5斤重

网友:
手上有一叠RMB 单张 面值1角 1980年版钞 票,  想把它给改成面值100元左右的 版本不变 可以吗 对这方面知识一点不懂 谢谢

楼主:
  晚上 上电动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动机图

楼主:
另外我手里还有一个380付 90瓦 2800 转 可以改 单相130瓦左右吗 重新绕线圈可以吗

网友(2011-12-08):
这个假如可以,那么厂家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相同的铜线,但缩小的机体,对于他来说,成本就降低了。您说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