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bell罢工,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有视频

楼主(2011-02-06):
http://player.ku6.com/refer/JvIeK5clKjVLOwqY==.html刚到手一切正常,前一天晚上还正常飞行,第二天早晨出现这样的状况,怎么调都没有用,我怀疑是陀螺仪出现了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陀螺仪故障!

网友:
拆开尾直轴的传动伞齿看看是否扫了,导致尾桨转速不够,无法锁尾。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

估计是陀螺仪的故障的可能性很大,我已经拆看看过,没有扫齿;哎,到手才11天,最重要的部件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卖家还管吗?必须换4合一控制器吗?

网友:
再仔细研究研究,接收一般不会那么容易挂吧

网友:
不锁尾了

网友:
1、首先观察飞机对码成功后尾翼舵机是否有复位的动作,上电后把飞机拿在手里左右旋转一下,不要开油门,看看控制尾翼的舵机是否动作,以及尾翼螺距是否随着左右旋转向不同的方向变化,如果尾翼舵机没有动作,可能是陀螺仪或舵机故障
2、如果有尾翼螺距有变化则说明陀螺仪和舵机没有问题,重点检查尾翼传动机构

网友:
整个旋翼头往上提一下锁好,里面的齿轮没完全对上。

网友:
89楼都很给力

网友:
不给力我有这台机器,如果对码成功尾舵机自动搜索后就只剩下这个问题了

楼主:
感谢热心回答

正直新春佳节我新买的4#6 bell出了问题,有好几个朋友给了很给力的回答,对你们热心的帮助我表示衷心感谢,祝你们兔年发大财,兔年快乐!大家给出的办法我都试了,最后我基本利用8楼朋友的办法:把油门开到20%几,也就是螺旋桨刚能转起来,然后向左右转动飞机,向右转动的时候主旋翼会加速,相反向左尾桨会加速(4#3b,和九鹰260都是这样)而这样试4#6,没有变化,看来是陀螺仪出了问题,真是悲剧啊! 又要花去200元买接收机啊!有哪位高手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直新春佳节我新买的4#6 bell出了问题,有好几个朋友给了很给力的回答,对你们热心的帮助我表示衷心感谢,祝你们兔年发大财,兔年快乐!大家给出的办法我都试了,最后我基本利用8楼朋友的办法:把油门开到20%几,也 ...

上电不开油门的情况下。已主轴为中轴。顺。。逆时针。。摇摆JJ。。。仔细看尾舵机臂有没有动作。。。

如果有动作说明陀螺仪没有问题。。。。。可能是陀螺仪反向了。。。。或者尾总成行程有虚位

如果没有动作。。。只能用排除法。。换个尾舵机。。。看是尾舵机坏了。。还是陀螺仪的问题

没有大炸过。。陀螺仪很少会坏。。大多数是接触不良

网友:
你在试试13楼说的方法 要是可以锁尾的你在回忆一下是不是重装过尾桨会不会尾桨装反了

楼主:
试了,没有反应

按着通电不给油,以主轴为中心左右旋转了,舵机没有反应,用手转动遥控器的摇杆舵机有动作,只是有一点点跳躲,看来陀螺仪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连接都很好,没有动过! 先尾换舵机试吧,还没有,现买。

网友:
检查线路看看是不是4合一的接收器的接头送了特别注意接头处 主要看尾舵机那一路

楼主:
非常感谢

,很感谢各位的帮助,尤其是dk198322,好几次回复,很受感动。按着各位说的,我找了一个尾舵机,我有一个5#6小双桨,一个舵机坏了相同,还有一只好的,正好他们舵机相同,可换上也还是没有变化,检查各处连线也没有毛病,想是接收机上面陀螺仪的毛病,我联系了厂家,说找商家发回去返厂维修,需要花维修费,杯具啊,现在已经返厂,正在等待。。。。。。

网友:
你的是四合一的接收机,换一个陀螺仪传感器就好了,就四个角,陀螺仪传感器淘宝上就有。

网友:
我的飞了两个月也是这毛病,已经趴窝好几个月了

网友:
传感器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