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853飞不起来

楼主(2011-02-06):
我买的环奇853b旋翼转速不够,飞不起来,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B桨因摔机时不及收油,大齿轮被马达扫平了。找店主代修吧。

楼主:
一开始我把链接b旋翼的一根棍摔弯了,找店主修过,修完就成这了,大齿轮是刚换的,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电机齿轮是不是打滑了

楼主:
不打滑呀,还有,能否把您的qq告诉我,在qq上问您,我的是576846464

网友:
有刷电机坏了

楼主:
能加我的qq吗?576846464
......我的电机也没问题

楼主:
a机翼的转速比b机翼高

网友:
如已交店主修过,他一定会当你面前试飞的。
回家后不行这可能是电力不足。楼主请先充电后再试。

网友:
你仔细看下浆上面是不是都是A下面都是B,我就翻过这个错误,下面一A一B

网友:
应该是B翼的固定件上的螺丝打滑了,检查方法:拔掉电源,先用手固定B翼的齿轮(捏住齿轮的两边),再手动转动B翼,如果B翼能转动说明固定件打滑了。毕竟大家都是新手,若看明白可以加QQ一起研究。。。30528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