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TG450 突然空中停转了 各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1-02-06):
大家新年快乐   我的 TG450  突然空中停转了  各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有9个电池   飞到第6个电池的时候突然空中停转了   飞机从1.5米高掉下来    然后我检查一下   发现舵机什么的都正常哦   然后我又重新飞后面的几个电池    也正常了   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电子设备是新西达电机 电调(50A)  65MG   401 加 9257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看电池的T头有没有虚焊

网友:
是不是电调过热保护了,这种供电肯定是有过中断,看你的控,似乎还不至于是丢频。

网友:
我的450前两天也这样 飞着飞着就失去动力下来,症状就象切了熄火一样.
在地面检查
舵机都能动 就是没有油门
重新通电后 就好了
过去一个月 至少出现以上情况 3次

网友:
电调保护,把电调保护电压调到最低,否则就检查接收机和电调了

网友:
插头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空中断动力电,下来看,除了油门没有一切正常,断电再接电,油门就有了,那是夏天比较热的时候,我估计是电调过热保护。

网友:
插头可能性最高,我试过两次空中断电都是T插脱焊了~

网友:
油门失控保护是设置为零油门?

电调的保护,好像不会自动切断的,是慢慢的变低

网友:
检查T插在把控和接收试一下拉距

网友:
 我也是用那个电调,可能是热保护,我也遇到过

网友:
全面排查一遍。插头,电机电调。

楼主:
飞机的电池  和  遥控器的电池  电量是绝对够的   我经常喜欢上楼顶去飞   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都怕上楼顶飞了  如果在楼顶飞  空中停转的话飞机会掉到别人家去  也有可能从楼顶(9楼)掉到地面  这样的话就惨了  大家说是热保护   应该不是吧  天气也不是很热哦   我是第一次发现空中停转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

  查不出来电池不用

网友:
T头是第一怀疑对象。空中急停是大故障!

网友:
应该是电调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了电调就好了,XXD电调不怎么信得过。

网友:
我的 450之前 掉转 停转到原因找到了
是 电调设置的问题 ,重新设置之后 非常 稳定

网友:
电调问题居多,可能性大于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