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有卖接收天线 ppm接收用的那种

楼主(2011-02-06):
RT

网友:
晕..普通电线就行  长度一样

网友A:
不像是中将问的问题啊.

网友:
不用特意买  用一样粗的电线就可以  拆个废鼠标  就好几股这样粗的线

网友:
难道原装的就稳定?距离远?
按原长度截根类似粗细的电线就可以了!
没必要求原装!
原装线我这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中将问的问题啊.

人家第一次断线麻

谢谢楼上的各位 我拆鼠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