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哪里有右旋发动机50左右的

楼主(2011-02-06):
求解 哪里有右旋
发动机
50左右的
见到的全是左旋转的发动机 不知哪里 有右旋的 最好左右成对的

网友A:
发动机左右旋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就看你启动的时候往哪边旋了。个人感觉而已,不一定行,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左旋的右转启动 扫气方向不同啊

网友B: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因为二冲的没有门是气窗式进排气活塞为了增加扫气功能所以活塞顶部是有坡度的。你改变转动方向是不可以的。

网友C:
好像没有 你可以用反浆

网友D:
用反桨或者用齿轮组变向,发动机的设计是不能反转的,因为存在进气角,扫气角,只有正转才能达到工作周期的要求
或者换电动机驱动,这个想怎么转怎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