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1-02-06):
在家翻箱子找到了个控,什么牌子的都不知道,大家看看能不能用来玩模拟飞行啊?
控背后的拨动开关都是干吗的啊?有没有说明书啊?还有一根线是买来的时候卖家说连电脑的,
但我怎么试都连不上~!本人超级菜鸟~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我也是新手,后面的开关是设置通道反向,以及直升机固定翼模式切换,混控等的!要连接电脑最好是找出后面接口的ppm信号,然后通过音频线连接模拟器吧!

楼主:
ppm信号在哪啊?~能说的详细点吗~?
谢谢啊

网友:
你电脑上有模拟软件吗

楼主:
有的~已经下了一个XTR

现在控连电脑都找不到硬件~

网友(2011-03-18):
XTR不行!是需要解密狗的··
你可以试试G2或者G3

网友:
华**的控  能飞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