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杀人利器乐迪2.4G发疯了!!!

楼主(2011-02-06):
如题,去年资金不到位,就花了200元左右收了个乐迪2.4G飞450 450到手后没人带加上需要上课一直没玩 放假带回来装好鸡鸡试了几次均还正常,
但是前天我一开机,几个
舵机
不听使唤乱抖动(之前我自己调整过舵机的拉杆位置)但是这个比较蹊跷啊 接通以后遥控不听使唤 主
电机
不规则狂转 舵机发疯似地乱动 还好没起飞 只是在院子里试一下 把大桨扫了个尖 紧急断电才完事
事后我把大桨去了再去试一下 结果还是不行 大家有谁遇见过这种情况啊 说说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吧 谢谢了 现在我是不敢再试了 很奇怪 又没摔过 咋会这样啊
另外补充一点 ,液晶显示屏的数字在开机是可以看清 但几秒钟以后数字慢慢就看不清了 这是咋回事啊 电压在10.3——10.5之间闪烁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B:
我遇到过此控失控、丢频、重启丢数据的多种事件,为此炸鸡数次,不敢再用,后来出掉了。
买了KDS-7,再没出现过失控、丢频、丢数据,虽然设置功能不多,但是用的很爽,很踏实。

网友:
说明卖你的控是因为有问题才卖的,卖家RP严重有问题啊!!!

楼主:
a啊 我好悲剧啊 哈哈 看来还是KDS的放心啊

网友C:
看楼上的意思是说的是控不行呵呵~用天6C呵呵~

网友D:
真恐怖。。。。。。。。小心点啊。。。

网友E:
国产还是天*好点,我在用固*

网友F:
同是6通,感觉比天6做的好多了。

网友G:
乐迪的控我用过!第一次买了个拉天线的,结果一周以后5米距离以外就没信号,舵机乱动,只能退还给卖家;第二次我还不死心,买了个2.4G的,结果一个礼拜对频没对上!还打电话问了很多模友,他们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结果卖家还是同意让我退了!这是我刚入模时那段坎坷的经历!难以忘怀这乐迪的形象和国产电子设备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