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LD28CC的发动机拉力

楼主(2011-02-06):
想上一架全球1/4的J3 不知道MLD28CC汽油机能不能用?
顺便问一下MLD28CC汽油机 用18X6的桨 有多大的拉力!

翼  展: 104.0 in / 2640 mm
机翼面积: 1586 sq in / 102.3 sq dm
飞行重量: 14.0 -16.0 lbs / 6400 -7300g
全  长: 65.0 in / 1650 mm
所需引擎: 2冲程 / 0.91引擎
          4冲程 1.20 - 1.60引擎
          (另外购买)
所需遥控: 4频道遥控 / 5 heavy-duty伺服
          (另外购买)

网友:
可以用

MLD 28CC 汽油发动机
美乐迪28CC汽油发动机MLD-28(新版)

发动机排量:28cc
发动机重量(含排气管及CDI):1060克
螺旋桨选用范围: 17*8 17*10 18*6 18*8 19*6 19*8

适用飞机范围:
90级-120级的特技机(翼展1.65-1.90米、全重4kg-7kg)
90级-160级的大型像真机(翼展1.8-2.2米、全重6kg-10kg)

发动机排量:28CC / 1.7ci
发动机冲程:2冲程 风冷
发动机全重:1018g/2.3lbs (36 oz)(含点火器,不含点火电池)
最大功率:2.8 Bhp
转速范围:1500-9000rpm
适合螺旋桨:17x8 - 18x 10
汽油配比: 磨合期:1:30 正常使用期:1:45
汽油标号高于90号
发动机点火提前角度:15-30度
电子点火电源:4.8V-18V
CDI 电子点火器,自动进角

网友:
估计在7公斤多一点
APC17*8测到 8100转

网友:
作为像真机来说、动力是够的,不过肯定头轻,建议装DLE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