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头上铣深槽的问题

楼主(2011-02-06):
刚做了个火机木壳,这个是木料拼接的。想问一下如果用铣床在整块木头上铣出深槽可以实现吗?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洗完槽钳子会不会夹坏木头?

网友A:
木头留长点作夹位,铣好后锯掉夹位就行。
有一点,铣刀铣不出直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木头?很漂亮,但是那个接触面的倒角就很败笔。不应该倒角的,或者说不需要倒这么大的角度,破坏了整体的感觉。那个倒角真的很鸡肋。

您说的对,这是第一次做,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头留长点作夹位,铣好后锯掉夹位就行。
有一点,铣刀铣不出直角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但以厚度後倒角好像很难避免
楼主做得很不错.赞

网友:
是木头本来就要作成,传统的结构

这种,钻个洞,放在里面的不是什么好办法

网友:
最好用薄板加504或其他胶拼接,整板雕壳不牢,最少有两面木纹不对,木板讲究纤维纹路,特别是薄板

网友C:
只要铣刀够长,木料外壁留的稍微厚些,铣深槽应该没问题。
还有就是如藤椅chensibo兄弟所言,整块木料铣刀挖槽,与铣刀平行的相邻两个面是圆角。
Zippo木壳做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铣刀够长,木料外壁留的稍微厚些,铣深槽应该没问题。
还有就是如藤椅chensibo兄弟所言,整块木料铣刀挖槽,与铣刀平行的相邻两个面是圆角。
Zippo木壳做得很漂亮!

谢谢神爷指导!

网友:
西烟有害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