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某物体加速至某个速度需要多少能量?

楼主(2011-02-07):
标题不怎么好。。。。

以前在5imx看过有人问航空母舰的弹射器将一部飞机加速到某个起飞速度需要多少功率,现在我想找回这条题目看看也找不到了,有人记得类似这样的题目的吗? 可以发出来吗?谢谢。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动能大小么····
动能1/2mv*v,还有重力势能的增量mg,但是考虑克服空气阻力之类的做工的话那就多了
楼主问这个有什么大的创作吗?

网友:
对了忘了补充了,楼主问的是功率,那就把所有的功都除以一个产生他们的力的作用时间,然后相加。

网友:
LZ就是问弹射器问题吧?实际上,就是在给定长度下,把一定的质量加速到一个特定速度需要多少功率。

设弹射轨道长S,飞机起飞质量m,起飞速度为v

假设在弹射过程中弹射器的力量不变(这个假设在蒸汽弹射器上不成立,只能用在电磁弹射器上),飞机就是做匀加速运动。那么,飞机整个弹射过程消耗的时间t就可以算出来了:
v^2=2as推出a=v^2/2S联立v=at,推出t=2Sv/v^2=2S/v

然后,弹射器做的功就等于飞机起飞是的动能=1/2mv^2。

最后,能量/时间=功率,就得出弹射器的功率是1/4mv^3/S。

打个比方,一架10吨(10000kg)的飞机,要在100米内达到200km/h(55.56m/s)的速度,弹射器的功率就必须达到1/4*10000*55.56^3/100=4287723瓦=4287.7千瓦

做实事,不YY。

网友A:
楼上的解释就是说弹射器没有上扬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解释就是说弹射器没有上扬角?

没见过弹射器有上扬角的,你有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