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镜头问题,请教兔哥,或者懂ZI6的大侠们~!

楼主(2011-02-07):
我有两个ZI6分别装了兔哥短版镜头跟长版镜头,画质分别如下:
长版: (镜头底座目测有点装歪了,画质还可以)

短版: (镜头底座目测装的很正,画质左右清晰度明显相差很大,左边清楚,右边模糊)
还有想请教下,长版镜头被我里面镜片弄散了,可否告知回装顺序~!不胜感激~!

网友:
摄像头拍出来就是有点模糊

网友A:
你的镜头没调好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镜头没调好焦

不是没调好,是左边清晰右边模糊,还有请问长镜头里面镜片顺序能否告诉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调好,是左边清晰右边模糊,还有请问长镜头里面镜片顺序能否告诉我,
一边模糊与镜头座不平有关系.

镜头里的镜片顺序不知道,我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