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教练功能的使用

楼主(2011-02-07):
看到ff9具有教练功能,可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能不能对同等型号或别的品牌的控进行施教呀,谁知道ff9教练功能的使用方法,请不吝赐教。qq:45521008

网友A:
有合适的线的话可以拿来教练天地飞,esky这些。教练菜单里面有个主控制,默认是INH不使用,改成off(拨动教练开关会变成on)。右边是各个通道的设置,func表示不管学生控的设置而是用ff9本身的混控那些;norm表示普通教练方式

楼主:
朋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