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CDI跟2.4G接收用同一块电池问题

楼主(2011-02-07):
我有个23CC的发动机,发动机本身是磁电机点火的,因发动机是顺时针转的,我用CDI改成逆时针转了,但为什么把CDI跟2.4G插在同一块电池上 ,转动发动机曲轴当磁铁把霍儿导通的时候CDI的确在点火,但没点几次 2.4G的接收就会断电失控,CDI能正常工作,电池本是7.4V的,加了个降压降到了标准6V,望请大侠们帮我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你怎么改发动机反相转的?求教

网友:
分开用电 不然干扰大大大大大大大……这是人家告诉我的

网友:
我昨天也失控了。
接收和CDI用同一个电源,接收机是通过BEC供电的,昨天失控后发动机还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船么?是飞机就可怕了 失控了螺旋桨还在转

楼主:
我终于搞明白了,一切都是CDI的问题,干扰太大了,只怪我贪便宜

网友:
我的船已经改了,CDI和接收机各用各的电源。

楼主:
请教下老贾,我的2。4G控怎么跟CDI有那么大的干扰啊,我的电是分开用的,跟本就不敢用,我想应该是CDI的关系,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CDI跟接收还有舵机都隔的很远了,CDI每点一次火,舵机就会抖动一下,不一会接收就会不工作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干扰源

各位大虾 干扰是通过共地传播的,火花塞点火时有很高的电压,可接近4万伏,从阳极向金属外壳放电,在地线上会产生较大的干扰,可将高压线屏蔽和加大火花塞阻尼电阻,但最好还是分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老贾,我的2。4G控怎么跟CDI有那么大的干扰啊,我的电是分开用的,跟本就不敢用,我想应该是CDI的关系,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原理我是不懂 不知道你的高压线有没有屏蔽层,还有烟锅嘴有没有屏蔽壳,另外就是火花塞是不是模型用的带阻尼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为了确保无失控,我已经买了个新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