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机速度一般能到多少,电动涵道机呢?

楼主(2011-02-07):
涡喷360能到吗,电动涵道180能到吗?

网友:
600KM多一些!!!!!!!!!!!youKU上有这个视频!!!!!!!!!!!!!!!GPS测速!
这视频别人给我看的...当时没有留意标题,所以现在也想不到什么找出来....

这个机身不是用像真机的机身,机身也不大.单发的发动机,而且....好像比平时看到的发动机还要细一点点(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好像是用弹射器起飞的.

网友:
电动涵道  图有其表  只是模仿窝喷的样子

国际比赛的竞速机全是螺旋桨

网友:
涵道效率低,但高级的大的金属涵道,速度还是很可观的,价格也不比窝喷差多少。
用浆的飞翼,上150多是正常的。最便宜经济。
一般窝喷不是盲目追求速度,
那600KM那视频,那飞机是完全追求速度的。用的窝喷可能也稍微不一样点。

网友:
620还是640的速度涡喷!

网友:
涡喷快,一不注意就飞出遥控距离了

网友A:
涡喷最快630吧 不过没意思 一不小心就飞没了 电动涵道64的能突破200  最主要还是和飞机的形状有关

网友:
还是慢的好玩。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涡喷最快630吧 不过没意思 一不小心就飞没了 电动涵道64的能突破200  最主要还是和飞机的形状有关
zha云山雾罩

网友:
LS...
我看的那个视频里那飞机也是 上云的

网友:
55的涵道机有超过时速200km的视频

网友B:
關於這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思考過 推力比的觀念?

假設 機身 的起飛重量為 2KG 搭載 8KG 推力的發動機 這樣推力比達到四
如果 2KG 的起飛重量 搭載 14KG 推力的發動機 這樣推力比 達到 7
如果 2KG 的起飛重量 搭載 22KG 推力的發動機 推力比 達到 11

0.6 推力比 達到 時速200KM 輕而易舉
那如果 11 推力比 大家算算看 要達到 多少時速?

网友: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關於這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思考過 推力比的觀念?

假設 機身 的起飛重量為 2KG 搭載 8KG 推力的發動機 這樣推力比達到四
如果 2KG 的起飛重量 搭載 14KG 推力的發動機 這樣推力比 達到 7
如果 2KG 的起飛重量 搭 ...

按照你的逻辑 2KG飞机加个 F135发动机岂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關於這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思考過 推力比的觀念?

假設 機身 的起飛重量為 2KG 搭載 8KG 推力的發動機 這樣推力比達到四
如果 2KG 的起飛重量 搭載 14KG 推力的發動機 這樣推力比 達到 7
如果 2KG 的起飛重量 搭 ...

推重比1.5的螺旋桨3D运动机,绝对没有推重比0.7的涡喷快~~~

不要把推重比和极速扯上关系,推重比顶多和加速度有关系~~~~

网友:
要快的上山坡滑翔机,那种类型的飞机才是创造航模速度记录的
现在好像是700多了,人家还是无动力的

网友:
模拟器里涡喷300km/h,电动涵道170上下,满油平飞。
飞机多大速度,跟很多因素有关,同样的发动机,阻力大点的可能只能200,变成小飞翼就600.。。。
竞速比赛没有涡喷估计是规则问题。当年脉喷线操纵竞速都过400的速度。

太快了也没意思,某次在某店某高人就说过。他们给人配的涡喷机特意追求低速性能便于学习掌握。还说就算螺旋桨飞机如果给你大得离谱的动力那也不一定就好玩。

网友: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炸机,那就是我

网友(2011-12-08):
引用 网友C:

推重比1.5的螺旋桨3D运动机,绝对没有推重比0.7的涡喷快~~~

不要把推重比和极速扯上关系,推重比顶多和加速度有关系~~~~

这个分析比较有道理。虽然都说涵道效率低————究竟怎么低法我没探究过————但在可比的情况下,涵道比螺旋桨获得更高的速度。个人认为,在高速情况下,涵道比螺旋桨更有效率,桨越大,高速效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