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500塞斯纳or蓝宇747-3 ?? 选择中。。。。

楼主(2011-02-07):
各位坛子里的大侠们,大家过年好!

我是个灰常灰常新的新新手,一直玩坦克和车来着。半年前开始关注固定翼了,一直在模拟器中畅游。现在自认为可以飞了,想选择艾特500塞斯纳or蓝宇747-3中的一个,请各位灰机前辈给偶点意见。多谢,多谢!!厂家图片如下

艾特500塞斯纳

2.4G 6通道=1500
翼展: 1300mm/51.2in
长度: 993mm/39in
翼面积: 23 square dm.
翼载荷: 58.9g/ square dm
飞行重量:1350g/47.6 oz
重量(不带电池):1170g/41.3 oz

配置:
6通BII2.4G遥控设备
电机:3715 外转无刷电机
锂电池:3S 11.1V, 2400mAh/20C
电调:30A无刷电调
舵机:9gx4/17gx2

特点:
EPO材料制造,具有高抗摔性的特点;
配有左右翼尖频闪灯及主着陆灯;
可调速襟翼系统;
飞行稳定,容易掌控,具备优异的飞行性能;
组装简易,开箱即飞;
留空时间>
10min;
本模型有着精确的缩比外观、仿真的内饰座椅、仪表板、操纵杆和天线,使其具有极高的像真度

蓝宇747-3
翼展:1560mm
全长:1130mm
全重:1400g
电池:11.1V 1800mah 20c Li-Po
马达: 4010/ 810KV 无刷马达  无刷电机(最大推力:1000g)   舵机:9g*4pcs
电子调速器:30A 无刷电调                  FM 4-通道│ 2.4G 6 通道的比例项无线电操纵系统
无线电操纵距离:300 m │600 m (2.4G)

材料:EPO
主要特性:
1 是一款四通道比例遥控模型
2 滑翔时螺旋桨可自动折叠、减少飞行阻力
3 可飞行出特技动作,如横滚、倒飞、筋斗、螺旋等
4 9G舵机

套餐一:FM 4-通道 738元
套餐二:2.4G 6-通道 828元

请大家踊跃发言,给点建议。我代表将要出手的各位兄弟谢谢你们了!

网友:
都是上单翼。都是EPO。看个人喜欢

网友A:
没飞过固定翼还是先买个小点的飞机练练手 等熟练了在买大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固定翼还是先买个小点的飞机练练手 等熟练了在买大飞机

大飞机显然比小飞机更适合新手,别误导人…

网友:
都说大飞机稳,呵呵

网友B:
我就买的蓝宇747-3

有个问题,拉不起来,电池放在机仓位是原厂有个魔术贴的位置,但就是不抬头,反而扎头,除电池外都是原厂配置,配个电池是1800AH,20C,拉不起啊,还有就是跑偏.就是站楼上抛也是扎头,

网友:
还是先从飘飘练吧,成本低些,模拟器和实际还是有些差距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
但是大家都没说,我该选哪个呢?就给个答 案吧:loveliness:

网友:
越大,越好吧。

网友:
LZ是想买套装?
其实可以考虑买 FMS 1.4米翼展的赛纳斯。搜搜论坛就有介绍。

翼展:1410mm
机长:1030mm
空重:1100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给个链接  3Q

网友:
买后3点的 747  100多块那个  耐炸好修 现在不是追求好看的时候

网友:
这两个都不错,只是刚开始就拿这个练手如果操控出了问题就有点可惜了。

后面那架机机的动力和电池配置我看要升级,“4010/ 810KV 无刷马达  无刷电机(最大推力:1000g) ”这是个什么电机?怎么才1000g的推力?我知道朗宇2216的电机的推力有1.3kg以上,但用2216推这个机机有些勉强。

网友:
LS朋友问的好,810KV电机的推力这么小实在不明白。这个级别的飞机2216太勉强,28系列的还行。
不明白现在新手都喜欢直接上1.4M的飞机,1M的都不行?

网友:
光就飞行品质来说,1.5M的比1M的好飞得多。但是算经济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想当年,飞1.2M翼展的21级上单翼练习机觉得还行,怀着忐忑的心情上了1.4M的下单翼特技机,结果发现意外的好飞,比21级的好飞多了。反倒是再回头捡起21练习机飞的时候吓出了一身汗,适应了下才回过味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艾特500塞斯纳1300 左右,蓝宇747-3 800左右。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请赐教!哪个能飞吧? 就怕买完飞不了(操作技术问题除外)

网友:
买1.4米翼展的那款,便宜又好飞

网友:
绝对买蓝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到最重点了,我也想知道这个4010是什么电机,到底能不能拉起这个1.6米的1400克大赛,因为我就买了,拉不起来.求解

网友:
推荐1.4m塞斯纳 182 ,偶看中这个。

网友:
楼主模拟器里能安全准确降落,身边又有老鸟的话,上这两个机都没问题。
否则建议飘飘。

网友:
我用2216电机(kv880)推 1.4米的大赛,2200mah3S电池,起飞要全油滑行20米左右才能拉杆离地,所以1.56米的大赛动力至少要大于2216,如果选最大推力>2kg的电机那就更好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湘江飞鹰说得很好,经验才是王道

网友F:
楼主如果没人帮,自己单飞的话,还是建议不要买这2款太贵

搞个便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果没人帮,自己单飞的话,还是建议不要买这2款太贵

搞个便宜的吧
那请问这款行吗?
赛斯纳 蓝宇tw-747-1EPO耐摔 335元  有飞过的朋友请留言!!

网友:
买蓝宇747-3。
艾特的做工不好

网友:
买LY 1.56米的中塞,我已经订了一架准备当fpv载机,也不贵,空机不到400,动力配置要在1.5公斤~2公斤拉力,现在就希望它有好点的做工了。

网友:
先上后推式的,前拉的容易坏浆的!

网友:
]楼主想买的这个机机和我的一样,我原来动力用的是郎宇2216KV880  桨12* 6  3S  2200MAH  25C  舵机6个9克  电调50A (XXD)  这套动力太勉强了,后来换的银燕2815KV920,其他配置不变,实测拉力到1400克以上,虽然达不到1:1的拉力,但是半油门已经很好飞了。只是换了一个电调,因为飞掉水田里,郎宇和XXD都烧了,主要是电池放电不够,用的是2S车用电池两块并联!!
话不多说,上一个郎宇的视频,这个视频用的郎宇!!这个视频是原装马达,安装和铃铛马达是一样的!!!同样的配置,只是马达不同!!
等有时间再上一个银燕的,三个马达对比一下拉力,大家就知道这飞机该用什么动力了!!也可以给喜欢1.56米塞斯纳的模友们少花一些冤枉钱,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款行吗?
赛斯纳 蓝宇tw-747-1EPO耐摔 335元  有飞过的朋友请留言!!
这款机我飞了两架,一架EPS版,一款EPO,不建议买,实在喜欢塞斯纳的话,还是建议EPO1.4米,要是喜欢大一点的就选1.56米,1.9米不建议,需要大动力配置,钱不说多贵,关是电池就得6S。小款塞斯纳,电池仓太小,我的1300MAH电池都难装进去,里面得扩大,而且方向和升降舵机都得改在机尾部位外置,而且重心不怎么好配!!我的入门机,第一架就是这个机机,虽然便宜,打死我也不会再买第三架!!我宁愿用买这件机的钱买三架敏定塞斯纳都不会再买这个。。
980塞斯纳飞了两架,敏定的1.2米三架,1.4米EPO一架,1.56米一架  这些都是我的塞斯纳,目前1.4和1.56还在服役,其他机机就飞过J3、FW190、980翼展的F4U和零战,EPP飘飘、翼龙,现在又买了一架画眉鸟、凤凰滑翔还有TL2000,这些机机飞下来我还是比较喜欢翼龙和1.4米塞斯纳
改天上新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拉不起来,电池放在机仓位是原厂有个魔术贴的位置,但就是不抬头,反而扎头,除电池外都是原厂配置,配个电池是1800AH,20C,拉不起啊,还有就是跑偏.就是站楼上抛也是扎头,
我用OM的1500MAH  20C  3S飞过一次,3分钟下来刚好不过放 2200的可以飞7分钟左右,看操作了,如果随时在用动力的话,估计也就5分钟左右,现在我的配置是银燕2815KV920,  12*6桨  2200MAH  25C  3S电  Himod(好摸多的电调)50A  半油门起飞,滑跑只需5米左右,这么短的距离  当然我是全油门滑跑,就可以拉起   全油门爬升高度,高度够了   滑翔能力很好   风大也不怕  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给个链接  3Q
如果你要买1.56的话  就用我给你的银燕配置吧  保证你好飞   视频我改天上给你看,夜航也漂亮,,而且我还飞了个晚上的航拍,只是低空我全油门做了个筋斗炸机了!!视频马上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