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425 ,让这个家族壮大起来,询问询问配置~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1-02-07):
新手,要求不高 就悬停 航线,时间长点就更好了
我是属于那种钱也不多还想玩大机机的.... 呵呵

1问一下用A123电池 6S 能满足我上面的要求吗?电机电调配置是?
2舵机最次用什么?50左右的舵机 有没有超过futaba的3003 的?用的还不错的
3我看飞越650陀螺仪不错 用它上面没什么问题吧

谢谢大家了 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多提出

网友:
要求真不高

网友:
A123电池可用,但是并非理想的选择,太重了,电压还低。更低的输出电压意味着需要更大的电流才能达到同样的功率。主要是现在这种电池价钱都已经赶上聚合物电池了。

舵机可以选择JR控里配的ES539,价格便宜量又足,新手用来练习相当合适。另外希望续航时间尽量长的话,可以选择kV值较低的电机,或者比较大的齿比,把主旋翼的转速尽量降低,用较大的螺距来保证足够的悬停升力。这样电流会比较低,发热量也小,续航时间就能较长。

楼主:
futeba   3003怎么样》??

网友A:
3003在用,翻跟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3在用,翻跟头没问题

锁尾舵机呢?

网友:
我用3003+GA401锁尾悬停,暂时用到起,以后换。

楼主:
3003 ?锁尾效果怎么样?

网友:
锁尾的钱还是不要省了,好歹上个DS620, DS650 或者9254啊

网友:
我的尾巴用ds650 不错

网友:
锁尾一步到位不能省钱,因为你会发现越想省道最后花的越多

楼主:
A123 KV值 和齿轮比的搭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