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HL 3848-1 虎三提问

楼主(2011-02-07):
最近迷上了坦克,所以入住贵坛,见各位都有自己的爱车,咱也想买一个。
看中了HL的 3848-1 不过是全塑料的。。。。(囊中羞涩,资金不足。。),不知道塑料车寿命多少?会不会很好坏?相对金属 塑料的性能是不是大减?

请各位大哥明示!!

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
沙发啊!!!!塑料不耐操,跟金属的比,容易坏点!性内没多大区别,只是金属的更真实些!欢迎拍砖!3848不是虎式,是三号坦克!3818才是虎!

楼主:
那最好哪个部件是金属的?

网友:
最好当然是全金属啦!如果只是买回来玩玩的化,塑料的就行了!
我也是买了个全塑料的回来改了玩!

网友:
波箱,履带

楼主:
多谢,多谢,已决定要金属波箱的!!

楼主:
PS! PS!    能下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已决定要金属波箱的!!
不要买金属波葙,不耐操,买朔料的或全钢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多谢8楼兄弟啊!
PS:能下水吗?

网友B:
当然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金属波葙,不耐操,买朔料的或全钢齿的

同意,不要锌合金波箱,非常容易坏,要么塑料的要么钢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能。。。。

额这位兄弟可能理解错了,不是下水,是走水路,很浅很浅的,我怕金属履带会哦生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这位兄弟可能理解错了,不是下水,是走水路,很浅很浅的,我怕金属履带会哦生锈。。。。
把摇臂孔造防水,便可涉水深20mm没问题,履带不生锈的,插销才会,不涉海水便行

网友:
在家里玩 塑料的也够了,不过想到外面跑,钢波箱是必须的

网友:
塑料的足够了!一般不坏的!

网友:
建议还是钢齿轮箱,金属履带